华科尔接收机无法对频,求助

楼主(2022-10-31):
华科尔v450d01直升机的自稳接收机,昨天还能正常对频,今天莫名其妙就不行了,上电一直红灯快闪,这是什么情况,我怀疑是不小心设了固定id,但是不会清除,有会用这个接收的大佬吗?

网友A:
不知道这是啥时候的产品,应该是无副翼的吧,最近搞上了ESKY的三轴陀螺仪,应该和楼主这个是同时代的产品,省去了一堆K8陀螺仪和接收机,发射机调参非常方便,省去蓝牙,不依赖电脑和手机,全面装机中,油的电的,有副翼、无副翼都用它,华丽转身,由电子垃圾变成宝贝

网友B:
华科尔的这个清id需要短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是啥时候的产品,应该是无副翼的吧,最近搞上了ESKY的三轴陀螺仪,应该和楼主这个是同时代的产品, ...

主要我是想要个六轴的带自稳的陀螺仪,发现就只有华科尔这个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的这个清id需要短接线

我有短接线,但是不知道怎么插,这个接收机的资料网上找不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短接线,但是不知道怎么插,这个接收机的资料网上找不到

我记得是插升降通道(最上面那个)
随手翻到手册了,节录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是插升降通道(最上面那个)
随手翻到手册了,节录给你:

好的,谢谢,我明天去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我是想要个六轴的带自稳的陀螺仪,发现就只有华科尔这个是的

这种接收机确实方便很多,尤其是现在接收机和陀螺仪都在涨价,我机器很多,近期也发现了ESKY接收陀螺仪这个宝物,以后的装机成本主要是舵机了,舵机是决定飞机品质的第一要素,马达电调都可以用便宜点的,唯独舵机要一次到位买好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明天去试一下

这个是短接elev的那两根线啊,给的这个短接头是两根线并在一起,正反插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短接elev的那两根线啊,给的这个短接头是两根线并在一起,正反插不一样
欸,华坑真的与众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欸,华坑真的与众不同...

打错了,哪两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