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飞翼70F16涵道FPV首飞

楼主(2022-10-31):
最近又有新场地了, 准备练习一下涵道的第三视角飞行,想买一架小一点的涵道机练习练习,在众多64、70涵道之间最终还是选择了70F16,主要还是F16颜值高,价格合适,国庆活动价pnp配置只有1000出点头,炸了就拆电装装在其他家的70空机上继续飞。

开箱,每个部件都有塑料兜包装。

和80F16比一下,长度短了大概15厘米,但是重量却几乎轻了一半,拿在手上轻飘飘的,推重比应该挺高。

假组一下,看着还不错,很漂亮。

这么漂亮的飞机,首飞万一炸了就很可惜了,毕竟还没飞过第三视角,炸鸡的可能性很大。犹豫半天,决定还是先改FPV吧,爽够了再飞第三视角。

家里实在找不到地方放了,就放花瓶上吧。新飞机不管飞不飞,都要一到家,必须组装好摆起来,回家看着也很舒服,还能随时拿下来摆弄着玩。

周末飞奔30多公里到飞场,发现原来的两块条件非常好的水泥地被晒上玉米了,没办法,只好在旁边找了块条件还凑合的水泥地玩大脚羊。玩了几电后准备玩直升机,结果操作失误改错了模型设置,飞控设置清0了,玩不了了。没办法了,那就在地上跑跑F16吧,跑着玩玩,再试试新天线。原装天线距离有限,侧面300米左右信号就变红了,最近又不小心弄断了一根,正好换了枫叶剑圣。

在地面跑了一会,感觉这个跑道长度应该能满足起飞降落,忍不住了,既然来都来了,还是飞算了,要不然我这40Ah的大电包还得满电回去,太不爽了,于是开始作死加大油门起飞!
还好一切顺利,飞机滑跑很短的距离就顺利拉起来了,飞起来很稳,50%左右油门就能稳定平飞。6s 3300电池,算上图传和单独供电的2s电池,起飞重量约2000g。首次起飞和降落都很顺利,只是降落的时候在跑道中间触地,滑行冲出跑道了。

第二电,撞上跑道末端的一堆乱石了。前起落架坏了。

起落架晃悠,无法处于固定位置了。

才2电就回家,还没过瘾呢!简单绑一下算了,只要不晃悠能起飞就行,反正起落架我也不会收(怕忘记放起落架)。

舱盖怕掉了,简单绑绑。

总得来说,首飞还是比较顺利的,毕竟没有捡碎片回家。这架飞机也非常容易飞,各个舵面只要保证是平的,重心调整到厂家给的位置,飞起来基本不用微调了,很稳,我试过50%以下油门,慢的就感觉是上单翼练习机一样了。70涵道低空掠过跑道的声音听着也很过瘾。
回家把露出白色泡沫的地方补了点漆,结果发现买的漆颜色太深了,索性整个座舱都刷一遍吧,保持一致性。

附飞行视频:

网友A:
你不是很早就飞90涵道了,咋又回到70涵道了?这是很好飞的,大仰角都可以随便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很早就飞90涵道了,咋又回到70涵道了?这是很好飞的,大仰角都可以随便做

90那个是第一视角飞的,没敢第三视角,这个本来是打算练习第三视角,结果没忍住还是搞第一视角了

网友B:
没有头追转向和俯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头追转向和俯仰?

这个没上,我用的天地飞et16,有点抖舵。头追准备先在直升机上测试一段时间确保没啥大问题后再上涵道。这次出去本来是要在直升机上面测试头追的,无奈动了模型设置,直升机飞控里面通道设置清零了,没飞起来。

网友C:
新飞机加了fpv我只敢第三视角首飞,我感觉第三视角更保险

网友D:
一直想FPV却一直第三人称。。。模拟图传还是不清晰,待我买套高清,加上飞控,万一飞的远了或者图传被干扰还能自动返航一哈

网友E:
这个天线怎么样,距离能增加多少,两侧需要摇头对准飞机不

网友F:
同款飞机,只不过我买的时候没有活动,999买的空舵版,请教一下楼主,飞机没开作弊孔推力也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飞机加了fpv我只敢第三视角首飞,我感觉第三视角更保险

飞第三视角的都是高手。我是不敢飞第三视角,怕首飞就炸,先爽够了再练第三视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想FPV却一直第三人称。。。模拟图传还是不清晰,待我买套高清,加上飞控,万一飞的远了或者图传被干扰 ...

不用担心干扰,一般情况下,只能是你去干扰模拟图传,受到其他干扰我倒是没遇到过。初玩FPV,建议上个司南麻雀飞控,提供高度、速度、方向、距离、电压等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天线怎么样,距离能增加多少,两侧需要摇头对准飞机不

不用摇头对准了。我上次在这里用原装天线玩,飞到左边300米的样子,信号变红了,头不动。 这次换新天线,头不动,左边300米信号还是满格的,码率25.4M好像,效果刚刚的。没拉锯过,我没拉锯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款飞机,只不过我买的时候没有活动,999买的空舵版,请教一下楼主,飞机没开作弊孔推力也够吗?

推力足够啊,我都是50%左右油门飞的,没敢全油,主要是我的电池是30C的,50%油门就回报电压22V多点,全油低电压了。

网友G:
声浪怎么样啊,跟90的比

楼主:
引用 网友G:
声浪怎么样啊,跟90的比

好像声音小点,其他的没太注意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担心干扰,一般情况下,只能是你去干扰模拟图传,受到其他干扰我倒是没遇到过。初玩FPV,建议上个司 ...

司南木有,手上只有F765WING和F4,F4刚刷了垂起玩的嗨,765闲置可以FPV玩玩,就是缺套高清。
FPV其实好多年前还不会目视飞的时候就玩过,天都黑了硬是看着屏幕飞回来降落了,FPV飞确实很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90那个是第一视角飞的,没敢第三视角,这个本来是打算练习第三视角,结果没忍住还是搞第一视角了 ...

奇才啊,不会飞目视,可以飞FPV!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奇才啊,不会飞目视,可以飞FPV!

按理说是fpv好飞,因为是第一视角,都是顺飞,合乎人的正常操作,目视有顺逆飞,方向舵相反,一开始会很不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按理说是fpv好飞,因为是第一视角,都是顺飞,合乎人的正常操作,目视有顺逆飞,方向舵相反,一开始会很 ...

你去试下FPV再说

网友:
暂时还没考虑fpv,太麻烦

网友:
第一次飞fpv,是用一架已经飞了很熟的p51试的,我戴的fpv眼镜,起飞降落旁边四位高手给我护法

网友H:
模拟器上,驾驶舱视角比陆地视角容易多了。
我是玩电直玩不转,开始练模拟器。
结果模拟器里也练不好,可能跟遥控器的设置也有关系。
后来烦躁了,偶然间换了固定翼飞一下,感觉太容易了。
可能因为以前玩空战类的PC游戏玩多了。
模拟器上的操控逻辑跟游戏里是一样的。

只是从键盘换成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模拟器上,驾驶舱视角比陆地视角容易多了。
我是玩电直玩不转,开始练模拟器。
结果模拟器里也练不好, ...

是的,第一视角飞行和玩模拟飞行差不多,我以前也很喜欢玩模拟飞行游戏。

网友:
真不错,飞机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