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求推荐

楼主(2022-10-31):
一直玩固定翼  最近上头想飞直升机 求大佬推荐 从什么型号入手直升机是当下最经济实惠 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先买个伟力试试吧。能坚持在入大点的

网友:
和我一样,伟力k110,坚持不下来损失也不大。对了 我那个k110已经落灰几年了

网友:
我在出,全新空机加全新陀螺仪加全新好赢铂金50A电调,1000元,自己配舵机和电机

网友:
从来没玩过3D直升机的,绝对是K110。
同时模拟同步练习

上K110给你个建议,千万不要去改装,不要去升级(不要升级金属件),就原装一套不要改(头罩也用原装的),切记,切记!

等4面悬停差不多了,就可以考虑上X360这些稍微大点的飞机。

网友:
x360起步,起码知道可以折腾怎么装机,买到手飞的小飞机怎么学装机呢

网友A:
我现在重新从有副翼开始飞,然后开始改无副翼再飞,人生就是折腾,不想折腾直接花2000买台大师级一步到位的S2,苦练模拟器,也完全没问题,只要沉得住心低油门找个草地练习悬停,本地有位老板直接M2起步练悬停,现在正飞四面悬停的比我还好了,就是还没走出翻滚这一步,他现在机器一大堆,新出的机器他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重新从有副翼开始飞,然后开始改无副翼再飞,人生就是折腾,不想折腾直接花2000买台大师级一步到位的 ...

贵在折腾  没毛病

网友B:
如果经济还可,就不要什么k110了,模拟器+x360,个人推荐380,也不贵,不想玩放咸鱼也亏不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贵在折腾  没毛病

请问直升机是轴传好还是皮带传动更好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直升机是轴传好还是皮带传动更好点呢?

老手配轴传,动力直接,新手配皮传,维修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经济还可,就不要什么k110了,模拟器+x360,个人推荐380,也不贵,不想玩放咸鱼也亏不多。

玩K110并不是因为经济问题,而是有个直观的比较安全的飞行体验,模拟器练熟练后用M2做翻滚极度容易,如果用K110也能做出比较定点的翻滚那就水平差不多了,直升机的精髓在于螺距控制,动力不足更考验螺距的控制能力哈

现在的470/380买新机整套下来都要3K以上,炸机后放咸鱼基本都只能半价卖,我已经收了六七台470了,最近收的全套带K8和DEKO舵机的半金属套机1K,之前收的那套准新的MB+7008接收+3块格式75C电池3套亚拓原装380大桨2.2K

网友:
上好的练习机S2或X360机;具体见这里:昨天(周末)珠海飞行小聚会 - 电动遥控直升机-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1580985&extra=

网友:
真想飞直机,最好不要重复投资,一台二手470或者380级别,搞熟了直接全新700

网友:
真要练,380可以从悬停支撑到钟摆自旋,熄火降落了,也不贵,如果是x380要加强一下尾波,钟摆自旋干爗过一次

网友:
看到很多人都建议你上450级的,如果有老人带你可以的,如果你自己一个人摸索,真的不建议。
你根本不知道直升机的动力有多强,速度有多快,新手起步阶段对舵量完全没有经验。
我现在还记得当初X3舵量把控不到位飞机过顶一身冷汗的感觉。
另外作为新手没有一个小鸡在手,你的飞行训练时间就太少了。450级只要炸了肯定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