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置后地面站上的图不随飞机动了。更新固件失败。这两个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2-11-01):
刚买的mamba F405 mk2 上电试了下,
地面站那个飞控图是可以跟随主板动的,虽然方向不对。
但我无意点了一下“重置”,然后那个图就不动了。怎么晃也不动。
这是怎么回事?
需要哪里设置吗?

另外我想更新固件。

固件 显示无法加载 怎么办呢?

谢谢。

网友:
引脚映射没了

楼主:
这个要在怎么设置

网友A:
10.8.X的调参软件要与4.3以上的固件配合使用,如果你用4.2.11的固件,要使用10.7.X的调参软件,BF的的资料中有重点强调。否则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是一定的,特别在设置PID和滤波参数后会出问题。新版本的调参软件不兼容旧版本的固件。永远不要将保存的旧版本固件配置恢复到新版本的固件中,否则,你的电调离烧坏不远了。
已经有好多教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8.X的调参软件要与4.3以上的固件配合使用,如果你用4.2.11的固件,要使用10.7.X的调参软件,BF的的资料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