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有没有16iz用户进来聊聊,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22-11-02):
请问下,16iz听说天线设计有缺陷,是真的吗,说是折叠天线会导致内部电线摩擦烂掉?还有就是想问问,总共能存几个模型呢。
最近想入,老的14sg的转盘最近实在不想忍了,每次调点参数转半天,没中文就算了,都是英文简写,真的难顶,打算吧14sg转备胎,换16iz

网友:
也在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
天线你不折他不就行了吗,默认那个位置就很好不用动。模型数据的话,你有很多很多飞机吗?一般都够用

网友:
经本人研究 天线转过去在拉直 或者转过去不动就好 内部不会磨损

网友:
幾個國產品牌的旗艦機種都滿好的呀 ! 全中文功能多 , CP質高物美價廉 , 玩遙控 , 不是被遙控玩 !

网友:
你要动天线干什么?存的模型数只能说你玩不过来

网友:
为什么现在遥控器还要外置天线?现在手机就没有天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出16iz

天线那里小问题很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线那里小问题很好解决

网友B:
这控褒贬不一,比别的控争议多。喜欢这个颜值,我是第一批吃螃蟹的,还没有上市就关注了,基本上是第一批用户,目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后盖也打开看过,天线是一根软鞭子,磨损应该是很难的。飞着也正常,涡喷飘飘都正常。但是本地朋友的就有失控现象,问题就是天线和主板插头脱落了。咋说呢,喜欢 就买,不喜欢就不买,国产的遥控器现在也不错,PL18据说十公里的距离,我还想添一个玩pv呢。

网友:
我和楼上一样,第一批用户,也拆开看过天线,没有磨损。另外别听前面的,什么天线不用打开,仔细看看说明书,官方写的清清楚楚飞前打开天线。我用副厂接收、在有干扰的场地、没开天线、在遥控左右两侧失控炸过。本地模友也用这个配7008飞涡喷,在有干扰的地方飞得远短暂失控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控褒贬不一,比别的控争议多。喜欢这个颜值,我是第一批吃螃蟹的,还没有上市就关注了,基本上是第一批用 ...

十几公里那是加了什么301高频头的,我一买pl18的朋友还说futaba好。遥控没必要再换,要远航直接16iz加黑羊就行

网友(2023-11-08):
16iz有失控现象已炸2机,都是高空毫无反应眼睁睁的看着灰机炸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