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新能源车电机改车床上用的大佬么?

楼主(2022-11-02):
咸鱼里看见不少卖电机加控制器的,比如五菱迷你的那个电机,十五千瓦,峰值30。20的扭矩,峰值80,看体积不大,转速也应该很好控制。不知道是否可以改到车床上用。

网友:
只要转速扭力合适就没有问题

网友:
成本应该比较高

楼主:
看咸鱼大概两千搞定了,和买个不错的变频器和变频电机差不多价。不过功率和扭矩可比变频电机大多了。

网友:
这个电机电压多高?咋配电源

网友:
直接整流就可以使用,310V 母线,劲太大,不要把主轴拧断了

网友:
十五个千瓦,得用在多大的车床上啊

网友:
二三千万的电机够你用了,还在想啥呢

网友:
几千瓦的搞摩擦焊都够用了,十几千瓦!

网友A:
你说的是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这个吧

是啊,就这家伙。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咸鱼大概两千搞定了,和买个不错的变频器和变频电机差不多价。不过功率和扭矩可比变频电机大多了。

电源控制器电机,你还不如直接买伺服电机好用。不用折腾电源和安装问题

网友:
这个最大的问题是电源,那么大的开关电源就是有也很贵吧,我弄了个三轮车上的,60V的电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电源,总不能买4个电瓶吧,价钱是电机价钱的几倍了

网友:
有了电瓶你也驱动不了,这个驱动器式CAN协议驱动的,定制产品你找不到通讯协议

网友:
电源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