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的维修

楼主(2022-11-02):
前两天还说JR DSX7控用了十多年了没出问题,马上就给个样看看,今天兴冲冲的拿着船去公园湖边,怎么摆弄接收机没有反应,只好悻悻回家。拔下卫星天线插头看到上面有绿锈估计是上次沾水生锈接触不良。想着插拔几次可能就接触好了,没想到还把灰色的线弄断了。没有这种插头,干脆剪掉直接焊上,一试没问题了。

楼主:
直接剪掉

就是这个插头有绿锈,找不到这个插头,直接剪掉。

就是这个插头有绿锈,找不到这个插头,直接剪掉。

楼主:
把插座切掉一半,露出端子,焊上引线用胶固定、密封。一试成了。

网友A:
JR的控比FUTABA的耐用太多了 , 但奇怪的是JR卻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JR的控比FUTABA的耐用太多了 , 但奇怪的是JR卻倒了

我琢磨着要是真坏了,只能换FUTABA了。

网友B:
闲鱼还有不少jr控的,我囤了2-3个dsx9

网友C:
引用 网友A:
JR的控比FUTABA的耐用太多了 , 但奇怪的是JR卻倒了

太耐用導致後續銷路不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闲鱼还有不少jr控的,我囤了2-3个dsx9

有錢真好~已羨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还有不少jr控的,我囤了2-3个dsx9

我琢磨着淘换一个RD721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耐用導致後續銷路不佳???

劣币驱逐良币。

楼主:
周六、放船又没反应,打开以后,靠,接收机这头的线又断了,如法炮制。不知为什么?既然接收机里有一个天线模块,不接卫星天线为什么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JR死就死在这些作死的设计和那个几个互不兼容的2.4G制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