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GDW舵机和银燕选哪个

楼主(2022-11-02):
请问大家GDW的9g舵机和银燕的9g舵机,哪个好一些,用在天翼30e固定翼上,谢谢

网友A:
我们多用的GDW,deko,kst

网友:
飞3D就别考虑银燕了

网友B:
银燕已经不是以前的银燕了,真的不如11块9的MG90S,现在手上一堆MG90S,比银燕好

不过能上DEKO/GDW就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银燕已经不是以前的银燕了,真的不如11块9的MG90S,现在手上一堆MG90S,比银燕好

不过能上DEKO/GDW就上 ...

不知道GDW031和GDW041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多用的GDW,deko,kst

不知道GDW031和GDW041咋样

网友C:
031和041还行,感觉比kingmax那个还好一点

网友D:
银燕已经成过去了,手里这几个用完了以后再也不会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031和041还行,感觉比kingmax那个还好一点

没用过啊,就是不知道回中好不好

楼主:
这么差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银燕已经成过去了,手里这几个用完了以后再也不会买了

银燕现在这么差劲吗

网友:
我才买了一个中型的gdw舵机,这个舵机通电就吱吱响。问卖家说都是这样的

网友E:
银燕现在涨价涨的吃相太难看了,同价位的很多好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E:
银燕现在涨价涨的吃相太难看了,同价位的很多好选择

顶一个,不良心的商家就应该抛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银燕现在涨价涨的吃相太难看了,同价位的很多好选择

请问有什么推荐的吗,谢谢

网友:
现在我都不用银燕了,又贵性能又差,gdw041还可以。

网友:
高配GDW298,便宜点用银燕3054,9克的不能用

网友:
以前飞30E一直用银燕09md,这一两年不断涨价。最近改用gdw 041MG,价格更便宜,扭力更大,支持高压,而且还是空心杯电机,感觉在这个价位性价比无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