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好盈铂金120A降级?对3D固定翼更友好了

楼主(2022-11-03):
貌似自好盈铂金100A V3停产后,V4占据了主力市场,但是很多玩固定翼飞3D的模友都在抱怨V4 0.07程序对于飞3D来说相当不友好,我一直玩的直升机,固定翼也玩,但是用的电调都是好盈以前的产品,这次有幸捡漏搞了70E和90E来,准备把闲置的两颗铂金 120A V4用起来,接调参盒通电,更改固定翼模式完毕,插接收机校准油门行程,缓慢推油门电机运行正常,但是只要模拟吊机或者蛇滚的状态下频繁闪油的过程中发现了最致命的问题,空载不带桨电机会有堵转现象,瞬间反扭巨大。不信邪,我又另外找了2颗电机测试,居然同样存在这个问题。(PS:电机都是朗宇三代,有常规型的,有盘式)。哦豁,心想玩了那么久的飞机,居然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各大群内咨询这个现象,得到的反馈都是一致的,铂金V4 0.07程序有我说的现象,建议我降级至0.05程序,不敢说完全解决但是可以减轻这个现象的发生,好吧,说干就干,官网下载教程和软件,在看了3遍教程后调参盒插电脑,开始降级,一切顺利,0.07降至0.05一次通过,并没有出现教程中的报错问题,迫不及待的连接电机,上电自检后开始了骚操作,大小油门,频繁闪油,欧拉,不再有堵转现象了。有大佬说过,这个操作说白了就是把V4刷成V3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和好盈技术充分沟通交流,反馈近期会在0.07的程序上再更新一版,期待新程序的到来。

网友:
开了刹车了吧

楼主:
绝对没开刹车,玩了十多年的飞机了,这点常识还是有滴,刹车我一直都不爱用

网友:
是有点卡卡的感觉,有空我也降级试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v4的确完全没考虑固定翼,特别是耍3D的时候

网友A:
我也卡了俩月了,各种折腾都不行,回头也给降级了。
请教下,是需要电调和设定卡同时降级吗?
还是设定卡先刷完之后,单独用设定卡刷电调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卡了俩月了,各种折腾都不行,回头也给降级了。
请教下,是需要电调和设定卡同时降级吗?
还是设定卡 ...

不用考虑设置卡,连接好电调和设置卡,然后插上USB打开软件连接上直接降级,我120A的降了,60A的也降了

30E一样降

30E一样降

网友B:
感谢,我也用120A飞70E~吊机的难度直线上升,油门需要提前1秒多预判,直接失去闪油这个技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我也用120A飞70E~吊机的难度直线上升,油门需要提前1秒多预判,直接失去闪油这个技能。

关键是要看搭配哪个品牌的电机,我的电机基本上是朗宇,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其他品牌的电机我没试过,所以不好评价了。

网友C:
我也用120A配朗宇电机。同样的问题。最后还是收了个V3电调。希望好盈能快点更新程序。不然120A电调只留着直机用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120A配朗宇电机。同样的问题。最后还是收了个V3电调。希望好盈能快点更新程序。不然120A电调只留着直 ...

也别希望了,降级就能有V3的表现,不香嘛?设置卡肯定人手一个的,就只要电脑和软件相连降版本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要看搭配哪个品牌的电机,我的电机基本上是朗宇,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其他品牌的电机我没试过,所以 ...

朗宇就最大众啦~身边很多人都是朗宇~皮实不贵性能也够。我很多朗宇。还有T厂的AM600也一样不行一样有延迟。

网友:
堵转把近角调最大就可以,GA2000 GA1500都没问题。但是油门响应还是不行。

网友A:
我降级了程序,还是发生了卡顿现象,用的电机是双天GA1500R,550KV的,用的桨是未来的16X8的碳桨,重量27克。
电调是HW的120A V4刷回了V3程序。
现象是,在油门接近到顶的时候,电机突然停转。目前进角设置从24-30都尝试过了,都一样。
目前解决方法是把油门限制到了80%,可以避开故障区。
电池用的6S

我看电机的说明上,550KV在6S下可以用14X7,15X8的桨以及16X8的falcon碳桨,我觉着未来的碳桨应该从转矩和重量上来说应该比falcon差不多的。
不知道为啥还是出现这个情况,百思不得其解。

请各位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降级了程序,还是发生了卡顿现象,用的电机是双天GA1500R,550KV的,用的桨是未来的16X8的碳桨,重量27克 ...

奇怪了,我现在在飞的两架飞机都刷回V3了,没更改进角用的默认,没出现你这个问题,全油门也运行正常的,我用的桨是朗宇的13寸、14寸、16寸。但是我的朗宇电机偏多,只能测试朗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奇怪了,我现在在飞的两架飞机都刷回V3了,没更改进角用的默认,没出现你这个问题,全油门也运行正常的, ...

你用的朗宇电机KV值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朗宇电机KV值是多大的?

25CC的是420KV  20CC的是520KV  3520有两颗、3530一颗都是520KV,还有一颗3120是585K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