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2016年买的graupner mz-24 能外挂ELRS吗?

楼主(2022-11-03):
求助贴,2016年买的graupner mz-24 能外挂ELRS吗? 机身背面有DSC口,也有DATA 数据口。。
看了下这款控挂黑羊的说明,,mz-24 好像只能从DSC口PPM到黑羊。
另外,mz-24 PRO可以从固件上设置从data口开启crsf,,,,但是非 pro 的mz-24没有这个菜单功能。

---------------------------
最新情况,升级了pro固件后

感觉成功了一半。我看了下我的elrs地面站配置,默认uart_inverted是勾选了的,看了一下解释,勾选上是支持FrSky QX7, TBS Tango 2, RadioMaster TX16S.  等开源控,取消勾选支持t8fg这类控。于是我尝试了取消勾选后重新刷写了betaFPV 2400 nano 高频头。刷写完成后把高频头装mz-24上通电开机,高频头后面的指示灯也亮了。我的mateksys pwm 接收机上的led灯也明显有变化了。之前是慢闪(慢闪是未对频,对上频是长亮)。现在变成了连闪3下间隔1秒后继续连闪3下,当我断开高频头后,接收机又回到了慢闪未对频状态。现在感觉高频头和接受机之间至少有数据交换了

------------------------------------
搞定了,,感谢各位大佬的指导。

-------------------------------------

总结梳理,,老的mz-24 让代理商升级到了mz-24 pro 版本的固件后支持 crsf输出。用手上现成的batefpv 2.4g nano高频头刷固件的时候 ExpressLRS Configurator 里要把uart 反向勾选框取消。刷机完毕对频后接收机连闪三下灭1秒需要在lua菜单里把  model match 选成on。mz-24可以使用2s铁锂 6.6v(有待长时间测试),,这样的话 crsf口的vcc针脚会大于5v,可以直接给nano供电,无需给高频头外外接电源。

网友A:
要升级pro 版,咸鱼上有升级的。

网友:
普通版只能ppm,不过好像elrs不能ppm,那么只能升级到pro版,问题是现在还能升级么,所以我直接买了一个x9d plus

网友B:
入一个TX16S或TX12 MKII等开源控功能全还省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升级pro 版,咸鱼上有升级的。

升级到了pro固件,数据口选到crsf协议后用示波器也能测到该端口有波形。但是elrs高频头还是不能用,测试过的高频头有百达,睿思凯r9m lite 915刷elrs 。黑羊的高频头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入一个TX16S或TX12 MKII等开源控功能全还省劲。

开源控早有了,只是手上还有7年前买的mz24,手感很好还想再折腾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升级到了pro固件,数据口选到crsf协议后用示波器也能测到该端口有波形。但是elrs高频头还是不能用,测试 ...

我记得刷高频头固件的时候软件里面有个什么反向的要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刷高频头固件的时候软件里面有个什么反向的要打开。

好,我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刷高频头固件的时候软件里面有个什么反向的要打开。

感觉成功了一半。我看了下我的elrs地面站配置,默认uart_inverted是勾选了的,看了一下解释,勾选上是支持FrSky QX7, TBS Tango 2, RadioMaster TX16S.  等开源控,取消勾选支持t8fg这类控。于是我尝试了取消勾选后重新刷写了betafpv 2400 nano 高频头。刷写完成后把高频头装mz-24上通电开机,高频头后面的指示灯也亮了。我的mateksys pwm 接收机上的led灯也明显有变化了。之前是慢闪(慢闪是未对频,对上频是长亮)。现在变成了连闪3下间隔1秒后继续连闪3下,当我断开高频头后,接收机又回到了慢闪未对频状态。

----------------------
现在感觉高频头和接受机之间至少有数据交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源控早有了,只是手上还有7年前买的mz24,手感很好还想再折腾一下。

这种情况下支持折腾,查了一下指示灯三闪一停应该是接收已连接到高频头但型号不匹配,再排查一下原因,看看是不是同一版本固件或者是其它什么因素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下支持折腾,查了一下指示灯三闪一停应该是接收已连接到高频头但型号不匹配,再排查一下原因,看 ...

接收机官网只给出了 慢闪,常亮,wifi模式三种状态的说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官网只给出了 慢闪,常亮,wifi模式三种状态的说明

是的,但我看到了最新出的接收机得到的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但我看到了最新出的接收机得到的信息。

我那个只有一个颜色的led灯。闪三次后暂停1秒,,对应是连接到遥控,但型号不对。。。这个型号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高频头装到开源控上里面和接收机对上并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只有一个颜色的led灯。闪三次后暂停1秒,,对应是连接到遥控,但型号不对。。。这个型号我不知道是 ...

刷下接收固件。默认的接收可能有对频密码。刷成无密码的,或者高频头和接收一起刷一个你自己的密码

网友C:
请教下 是如何将MZ24升级到 MZ24PRO的   我也是MZ24用的DSC连黑羊 很想用DATA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只有一个颜色的led灯。闪三次后暂停1秒,,对应是连接到遥控,但型号不对。。。这个型号我不知道是 ...

暂且不说控与高频头通讯能否正常,只要上电正常,理论上如高频头与接收机为同一版本固件且为同密码就应该能对上频,再看看高频头和接收机Model Match选项状态,一般我是不动它保持默认关闭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成功了一半。我看了下我的elrs地面站配置,默认uart_inverted是勾选了的,看了一下解释,勾选上是支 ...

勾于不勾都试一下,我记得是跟常规的相反的。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各位大佬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 是如何将MZ24升级到 MZ24PRO的   我也是MZ24用的DSC连黑羊 很想用DATA连接

只有厂家的刷写器才能搞,我发给了代理商帮我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