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设计!大黑羊两用高频头转接座(JR仓和Nano接口两用,可外挂电池仓)

楼主(2022-11-03):
之前中秋节时候打算入手一个大黑羊高频头,然后淘宝上一直没有货,然后后面又在另外一家店里买到了,直到国庆前几天才拿到手,其实在买之前就一直酝酿着要改一个大黑羊的高频头转接座了,我一直不喜欢他原厂设计的这个转JR仓的模块,特别是用3M胶粘在后面。

我理想的设计就是那种同时可以兼容JR仓遥控器和用nano接口的手柄控,且大黑羊高频头可随时取下,而且模块外面还可以外挂其它模块,比如外挂电池给高频头供电。这就是我最初的想法。拿到大黑羊后,我就开始了我的计划,首先拆开查看内部的结构,为下一步的做图设计做准备。

拆解之后我发现,高频头转接模块里面有一个模块,看屏蔽罩上的标识,此模块应该是个射频电路模块,是高频头的WiFi功能模块。

原本我还以为这里面是空的,没想到黑羊把WiFi模块塞这里面了。接下来就是高频头的拆解,内部也没什么特别的,需要注意的就是和遥控器接线的地方,我原本以为用crsf协议和遥控器通信只需要借中间的3pin接口就完了,可现实却不是这样,只接中间的接口只能用ppm协议,crsf协议的接口在最右侧的接口上,从左往右数的第二根。

在确定完接线之后我就开始着手设计了,要求就是兼容JR仓和nano接口、模块化设计的外挂电池、可快拆的高频头、保留原来的wifi功能等。下面就是画图、试错、改图这三个循环。

高频头的固定模块采用半包围式设计,随时可以拆卸和安装高频头。终于在我试错到第九次之后,终于把它给干出来了。

然后就是JR仓和nano接口两用底座的设计了,由于我之前给我的闪电2.4ghz高频头设计过此款底座,所以这里只需要在之前的图纸上稍作修改就可以了。

最终的成品

打印底座用的耗材是PC碳纤维,固定高频头的顶盖用的是TPU,然后精度就忽略吧,机器精度也就这样了。

然后看一下成品展示。

顶盖底部的独角设计还可以当遥控器的支持使用

考虑到高频头的外供电,还需要设计一个电池仓,这里就选择2s的供电,电池类型选择18650电池,然后电池仓上还得有电量显示、电源开关等,因为结构和空间的限制,我就没有给外挂电池仓设计充电模块了,充电需要取出电池单独就行充电。

电池仓采用翻盖式设计,只需打开边缘的卡扣就可以顺势打开顶盖取出电池,这个方式有没有一种给机枪换弹的感觉?

安装效果

最后补充一点,移植wifi模块到此转接座之前需要先拆除wifi模块底部的这个双排的7pin排母,不然nano接口就无法使用,我也不清楚产家为什么要设计这个东西在这里,这个排母也就只有两个脚连着ppm焊盘,其它全是空脚。

最后附上视频地址:【大黑羊两用高频头转接座(JR仓和Nano两用,可外挂电池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错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办法把高频头直接扔到一边去,然后用一个接收机转信号给高频头,给高频做一个发射架子,省得端着!(只是想想

网友:
可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一种办法把高频头直接扔到一边去,然后用一个接收机转信号给高频头,给高频做一个发射架子,省得端着 ...

可以呀

网友C:
请问知道高频头下面接线端子是什么型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知道高频头下面接线端子是什么型号么

这个我也没有了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