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音上那个远程操控遥控车用的什么模块?求大神赐教

楼主(2022-11-04):
抖音上有一个小肥羊的,直播远程玩遥控车,他用的是什么样的模块啊?稳定吗?信号和图传有延时吗?

网友:
用台旧手机就可以了,装一个图传或监控APP,遥控信号通过手机蓝牙,耳机,红外线输出控制,控制也用一台手机,也可以通过遥控器。
小车上的手机还有陀螺仪和GPS,能提供小车的实时状态。

网友:
感觉延时会很厉害。

网友A:
用树莓派的模块,延时300ms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树莓派的模块,延时300ms以下

哪里有的卖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的卖

tb上找树莓派4g模块

网友B(2022-12-09):
我直接发链接吧,不知道让不让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1#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直接发链接吧,不知道让不让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84854260579&ns=1&abbucket=1#det ...

你用过吗?有延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过吗?有延时吗

没用过,我不喜欢这种。我觉得延迟肯定是有的吧。就看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