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调整问题

楼主(2022-11-04):
请问发动机正向倒置的时候应该怎么调?总是熄火,只能转几秒钟,是淹缸还是缺油?

网友A:
熄火之后 ,排气有没有流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熄火之后 ,排气有没有流油

多次之后会

网友B:
要是没淹缸,换个新的火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没淹缸,换个新的火头试试。

有什么原因

网友:
调试 先让富油、再慢慢往贫油的方向调

网友C:
将飞机肚子朝上,让发动机摆正发动调试,看是否会熄火

网友B:
发动机运转过程 中,火头是持续点亮的。正常情况下,火头通电点亮发热,点燃混合气,拿掉点火器后,火头吸热,保持亮度。火头使用时间长了之后,铂丝变细,热容量不足,先出现的现状是发动机可以高速运行,低速会熄火。后边的现状是去掉点火器就熄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动机运转过程 中,火头是持续点亮的。正常情况下,火头通电点亮发热,点燃混合气,拿掉点火器后,火头 ...

更正一下,不知对不对,请谅解,火头用不纯的白金丝会氧化发白,拿掉点火器会造成发动机点火困难。倒装发动机富油状态,燃油会在火头区域堆积,使火头点火欠佳。

网友:
什么发动机,你先正装试机、磨合,正常后再倒装,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可能需要再微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正一下,不知对不对,请谅解,火头用不纯的白金丝会氧化发白,拿掉点火器会造成发动机点火困难。倒装发 ...

更正一下,商品火头一般都不会用纯铂金丝,因为纯铂丝,强度低,太软,容易断(发动机内高温高压且发动机运转时抖动剧烈)一般都会用铂铱合金丝,或者铂铱铑合金丝(15%~25%)以提高合金丝强度从而延长热火头的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飞机肚子朝上,让发动机摆正发动调试,看是否会熄火

放正不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放正不会。

说明富油,油将火头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明富油,油将火头淹了

哦哦

网友D:
富油了,把主有针开小,关紧后,再开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富油了,把主有针开小,关紧后,再开一圈

谢谢,我试着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