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现在高频头就不能出个5合1的吗?干嘛要分开

楼主(2022-11-04):
如题,是技术上有难度吗?还是频率制式?不懂瞎问

网友A:
可以。就是老外还没搞。搞好了会开源给淘宝卖家

网友B:
个人认为,
四合一高频头对应的一些玩具模型协议,和一些模型接收机协议的硬件不会轻易改动,只要程序上做好升级更新就好!
而915等等一些高频头包括ELRS高频头硬件上可能会多次变动,就会造成无法升级等等一些因素限制!
所以一般上用的都是内置四合一加外置ELRS或者瑞思凯的915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一些飞控板载ELRS接收机的因为硬件原因,只能停留在2.0固件,无法兼容现在最新的3.0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就是老外还没搞。搞好了会开源给淘宝卖家

精辟。赞,赞,赞。

网友:
五合一高频头早就有了

网友:
有4合1,自己再相应加一个内置或外置就是5合1了。

向前看,都是过时的协议。。

网友:
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多合一高频头实际都是无用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
四合一高频头对应的一些玩具模型协议,和一些模型接收机协议的硬件不会轻易改动,只要程序上做 ...

说的很好,首先现在ELRS效果好,成本低且能自制,反正我以后就用自己做的接收机了,所以仅ELRS一个协议就够用了,其次更正一下,用HAPPYMODEL的Mobula7 75mm ELRS版的小机开始也愁无法使用3.0高频头,但现在厂家已出4.3.1升级程序了,升级后就OK了。

网友C:
四合一的我都不用,第一对我来说没什么卵用,第二四合一的高频头基本都是4个射频芯片通过一个射频开关切换,共用一根天线。射频开关有衰减。第三射频这种玄学的东西,几个射频芯片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做成一个模块,谁能保证EVM能达标?特别是淘宝那些拿开源方案直接打板的,PCB阻抗可能都没做匹配。

网友D:
主要是没必要,不管是用黑羊还是ELRS,只要是用了这两个其中一个,基本不会再用其他接收机,内置个多合一高频头基本只能吃灰,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买单协议的开源控,反正都是要用外置高频头,单协议还能便宜点

网友(2022-12-10):
引用 网友C:
四合一的我都不用,第一对我来说没什么卵用,第二四合一的高频头基本都是4个射频芯片通过一个射频开关切换 ...

赞同!!精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没必要,不管是用黑羊还是ELRS,只要是用了这两个其中一个,基本不会再用其他接收机,内置个多合一高 ...

可能你只玩穿越机,我还玩直升机,大机可以配接收机,小鸡一般都板载,协议各不相同,当然5合1更合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