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0812万能铣三T型槽工作台开始自制!!

楼主(2022-11-05):
x8120折腾完这么长时间了,三槽工作台也没淘到,干起活来也很不便!没办法只有自制!
哪位模友有x0812万能铣三T型槽工作台,帮忙给量一下图中缺少的尺寸,谢谢!想自己加工一个。谢谢先!

网友:
你说的是这个家伙吗?

网友:
找不到到图片了。

网友:
是上面那个工作台吗?如果是我星期一上班后给你量尺寸。8120网上不是有图纸吗?

网友:
长450  宽200  厚29(三槽间距60)

楼主:
收到,谢谢大灰狼!你的小铣比我的好多了!

网友A:
是T型槽的中心线到T型槽的中心线60毫米,边上的T型槽中心线到工作台的边40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T型槽的中心线到T型槽的中心线60毫米,边上的T型槽中心线到工作台的边40毫米。

大灰狼,收到!谢!

楼主(2023-04-05):
先铣底面lT型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铣底面lT型槽!

先铣成直槽,再换T刀铣T糟?还是一刀铣成T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铣成直槽,再换T刀铣T糟?还是一刀铣成T槽?

肯定要先铣直槽

楼主:
上槽12mm宽的深8mm ,下槽22mm宽的深5mm,T型槽总深13mm!铣第一个T型槽时,我是先铣宽12mm总深13mm的槽,然后T型槽刀一次成型,但有个问题,就是T型槽刀加工时,噪音很大,“咯噔、咯噔”地响个不停,原因就是已加工好宽12mm槽引起的!所以我在铣第二个槽时,12mm宽的槽只加工深到大于8mm,然后换T型刀一次成型,加工时静音,不过,时不时地用风吹吹铁屑,排屑不畅易损刀!!
底面锁紧的2条T型槽加工完成,装到铣床上,拉钉锁紧,不错!!

明天,加工上面两边的集液槽,然后再铣三槽!我做的与原机的不一样,与钻铣床的板一样,干少量的活时,加点儿柴油、切削液什么的不易流得满哪儿都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槽12mm宽的深8mm ,下槽22mm宽的深5mm,T型槽总深13mm!铣第一个T型槽时,我是先铣宽12mm总深13mm的槽, ...

8120的行程有点小,这次怎么不加长一下托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8120的行程有点小,这次怎么不加长一下托板?

行程小加长工作台长度没有用吧。再说钻铣行程小,得用靠模移动一次(两刀)才能加工一条T型槽。

楼主:
今天干了4个多小时,一边的槽还没完活!!手动铣累腰!!!!累脖子!!!

网友B:
这么难干,没自动走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难干,没自动走刀?

没有啊!想装来着,考虑活不多,就罢了。只是铣台板能累点儿!
今干了5个多小时,断断续续地铣,一边完成,另一边还差5mm。一刀吃深0.8mm,效率最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想装来着,考虑活不多,就罢了。只是铣台板能累点儿!
今干了5个多小时,断断续续地铣,一边完 ...

钢件?
所有都加工完后去热处理去应力,上下面再精磨一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想装来着,考虑活不多,就罢了。只是铣台板能累点儿!
今干了5个多小时,断断续续地铣,一边完 ...

真佩服你的毅力和干劲!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钢件?
所有都加工完后去热处理去应力,上下面再精磨一刀

已经磨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佩服你的毅力和干劲!

呵呵,只是爱好!以前从未加工过T型槽,先在网上做下功课,然后才干!!

楼主:
7016钻铣干这台板得2刀!!三槽今天干了2条,明天上第二刀。然后调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7016钻铣干这台板得2刀!!三槽今天干了2条,明天上第二刀。然后调过!

这7016也算给你出力了,你调教的不错,铣的槽很规整

楼主:
对啊!其实铣T型槽工作台是个粗鲁活!主要是几个表面需要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啊!其实铣T型槽工作台是个粗鲁活!主要是几个表面需要磨!

居然用的7016钻铣铣的,看来这个7016还不错,我的两个杂牌7016铣东西振动厉害 就当台钻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居然用的7016钻铣铣的,看来这个7016还不错,我的两个杂牌7016铣东西振动厉害 就当台钻用了

西湖7016钻铣还凑合,其它的不行!我铣T型槽时,先铣窄直槽深度到T型槽下宽槽刚过一点点,就换T型槽刀直接铣,这样铣时T型刀是连续切削,没有噪音!!!窄槽铣到底再换T型槽刀切削时就会“咯噔”“咯噔”地响!!!主要是开槽引起的。

网友C:
漂亮,这铣床又可以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这铣床又可以工作了

没做三槽板前也干活,受限啊!只能铣键槽、铣方!!也能用回转工作台!!有三槽板后,加工可以得到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