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ppm信号问题

楼主(2022-11-05):
遥控器
的ppm信号是不是本来就不稳定,我用富斯i6遥控玩电脑
模拟器
,摇杆轻微抽搐,确认不是狗的问题,就是信号不稳定一抖一抖的,遥控连上操控
舵机
是没问题的,这个ppm不稳定是不是可以用什么办法改善一下

网友A:
原因是教练线与遥控器、音频线与加密狗接触不良
便宜的方法:从遥控器内部ppm单独引出一个插口,用航模上比较牢固的插头连接模拟线,另一头直接焊到加密狗引脚上。
已有ppm接收机的方法:加密狗的USB引出舵机插头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ppm信号焊到加密狗信号引脚
快速的方法:买无线加密狗

网友B:
一般是音频插头接触不良造成的干扰。费事点就直接焊接信号线到狗上。或者你把接头部位用酒精擦拭擦拭。看是不是有氧化层处理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狗或者控端的插头有虚焊。

网友C:
可以去看看我的第一个帖子,里面有关于PPm的通讯原理讲解。

网友D:
有没有SBUS的模拟器,我下了个软件试SBUS时,收不到信号。只能PPM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