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飞机掉河里起火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22-11-06):
以前其他飞机也掉过,也没事,不过没那么大,这次是3s2200

网友:
电池短路起火。

网友A:
要说最先起火的应该是电调,电调PCB板上电子元器件进水短路起火,然后整个电调烧起来。

网友:
电池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网友B: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电调短路之后引燃旁边的泡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电调短路之后引燃旁边的泡沫

是怎么造成短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说最先起火的应该是电调,电调PCB板上电子元器件进水短路起火,然后整个电调烧起来。

水的电阻挺大,进水应该不会短路啊

楼主:
用的是新西达电调,有关系吗?

网友:
发脾气呀。

网友:
说水电阻大的,电调加油门后进水必烧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的电阻挺大,进水应该不会短路啊

电调自带放大

网友:
反正我电调空中着火过,炸鸡还在烧。从此以后电调全搞外置。

网友C:
下雨天飞过固定翼,电调进水,拉白色的烟,无动力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雨天飞过固定翼,电调进水,拉白色的烟,无动力降落

哦,有可能电调进水,让mos管导通,发生短路。

楼主:
有可能电调进水,让mos管导通,发生短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可能电调进水,让mos管导通,发生短路。

所以在水边或者雨天飞行,得把电调封死。

只要电路板不和外界接触,就可以随便泡水了。
做好防水的电调在水里可凉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在水边或者雨天飞行,得把电调封死。

只要电路板不和外界接触,就可以随便泡水了。

嗯,可以水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怎么造成短路的啊?

进水造成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