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突然频繁烧火头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1-06):
原来发动机没问题的,一直转可以。但是现在突然开始烧了几个火头了,怎么回事呀?油的成份都是1:4素油,缸盖紧过几次。

楼主:
有点莫名其妙啊

网友A:
贫油,导致高温,主油针开两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贫油,导致高温,主油针开两格

应该不是,中油门排气管明显有滑油喷出来

楼主:
有滑油喷出,并且油针比之前大

网友:
发动机是多少级的?火头用的是哪个牌子哪个型号

网友:
漏气就会贫油烧火头,检查后盖,化油器,缸头的紧固

网友:
加个缸垫

楼主:
加了个垫子,现在用的是冷头,这样算正常吗?

网友(2023-02-01):
可以借个楼吗,我有几个闲置火头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