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DSX7遥控开机backup error问题请教

楼主(2022-11-06):
很老的遥控了,在家积灰多年。疫情封控在家心血来潮,想捡起来。弄上电池开机ok,关机后再开机,屏幕只出现backup error的问题,怎么也无法进入开机界面了。求助模友有没有懂这个的帮忙解答下,非常感谢!

楼主:
如图所示啊!

网友A:
First, make sure that all the sticks are on neutral. Then set the mix rudder on 1. Set the elevator to 1. Set the flap mix on 0, followed by the aux2 on 1. Turn the aileron on 0. Finally, keep the button up inserted and hit the power on button. Follow this, and you will find that things have started working, just like mag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rst, make sure that all the sticks are on neutral. Then set the mix rudder on 1. Set the elevator  ...

thank u! i've followed ur instructions but i doesn't work. other ways?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 u! i've followed ur instructions but i doesn't work. other ways?

根据众多飞友的验证,上述操作纯属虚构...
DSX7 或 DX7 出这个 ERR 只有返厂重刷一途

网友B:
找一台遥控器读取存储芯片程序,然后再烧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台遥控器读取存储芯片程序,然后再烧进去

求助万能的模友朋友,有谁可以提供下数据,感谢!

网友C:
上官网联系厂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官网联系厂家吧

您知道官网地址吗?我没找到

网友D:
没救了,jr都倒了,还是10多年前的产品

网友D:
这种问题好像一般都是遥控器开机过程中直接拔掉有很高概率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救了,jr都倒了,还是10多年前的产品

有救找一台一模一样的遥控器读程序出来,烧进去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助万能的模友朋友,有谁可以提供下数据,感谢!

拆开遥控器看看内脏照片,我看看能不能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知道官网地址吗?我没找到

JR已经倒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ank u! i've followed ur instructions but i doesn't work. other ways?

那没办法了,我也是搜到的其他人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没办法了,我也是搜到的其他人发的。

自 2007 年有人发这个方法,一直到 2018 年的回应都是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好像一般都是遥控器开机过程中直接拔掉有很高概率出现

看到的不是拔电就是低电压造成的,只能开机一次,再开机就出这个画面了
之前看到的讨论都是返厂重刷, DX7 还有救,DSX7 就...

网友:
由于长期没装电池,内部存储数据丢失。就是他的大脑里没东西了。只能重新刷机了。

楼主:
感谢各位解惑!

网友(2022-12-06):
这款机型的通病了,我的XG7就报同款故障,被拆了当零部件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