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64涵道f18白板空机装机涂装试飞

楼主(2022-11-07):
咸鱼买的白板空机,带起落架,自喷漆涂装。算是低成本64涵道。电池舱有点小,最大4s2600,需要切一下。设备舱更小,勉强放下9通接收机。电调外置,里面基本没有位置。

飞起来还行,副翼比较灵敏。开襟翼会低头。。。和马林不一样。。。重量比马林轻一点,速度比马林快一点。。。

机翼没有加强杆,直接粘合的,强度一般。
钢丝起落架,降落还行,就是强度太差了,掉了几次。。。【64涵道f18飞行】

网友:
用啥涂的啊?

网友:
涂得不错的啊

楼主:
五金店的自喷漆

网友:
需要万无一失的高手玩。

网友A:
开襟翼低头可以遥控设置升降舵联动

网友B:
猎鹰王的F18能开襟翼了吗  是把主翼根部那块也开缝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猎鹰王的F18能开襟翼了吗  是把主翼根部那块也开缝了么

没有,用的襟副翼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襟翼低头可以遥控设置升降舵联动

设置了,只不过原来以为会抬头,设置的推舵,后来直接关了,这机子比马林轻一点,降落速度也能慢一点,不开襟翼完全没问题。

网友C:
泡沫表面需要处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泡沫表面需要处理吗?

最好能洗一下,我这个直接喷的,漆粘的不是太牢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好能洗一下,我这个直接喷的,漆粘的不是太牢固。

哦,用什么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用什么洗啊?

洗涤剂

网友C:
哦,洗洁精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洗洁精可以吗?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