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 vbar用2s单独供电问题。

楼主(2022-11-07):
第一次使用单独供电,根据论坛摩友指导,2s电同时供接收机和kbar才是最稳妥的。但是kbar的RXA通道不能供电,所以要和电调线都插到RXB通道(用Y线),然后把电调正极切断(电调好盈铂金200不带bec),这样操作后供电没有问题了,但是电机慢速嘀嘀嘀叫没反应,好像没信号一样,不知道是哪里操作不对。只给接收机供电,kbar不供电,电调三根线都插kbar的RXB是可以飞的。

网友A:
1、电调信号线不要插入kbar,直接插接收机。
2、2s供电线,一端插入接收机除油门通道、sbus输出通道,一端插入kbar的rxb
3、sbus接入kbar的rx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调信号线不要插入kbar,直接插接收机。
2、2s供电线,一端插入接收机除油门通道、sbus输出通道,一端 ...

我用这个接收机,2s电只有插3才通电。电调插1或者2吗?

网友B:
我用的是AC2000接线很简单,就是之前画图那样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AC2000接线很简单,就是之前画图那样接

不知道为啥我的不行,电调切断正极,电机不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啥我的不行,电调切断正极,电机不转

你这个红线可能还有别的用处,定义可能不一样,如果你电调也接通2S直驱电没影响那就不必理会这跟红线了,应该不会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红线可能还有别的用处,定义可能不一样,如果你电调也接通2S直驱电没影响那就不必理会这跟红线了, ...

不敢接

网友C:
买个好盈ubec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红线可能还有别的用处,定义可能不一样,如果你电调也接通2S直驱电没影响那就不必理会这跟红线了, ...

我把电调线插到接收机,然后同时接收机,kbar供电。kbar的RXB只供电,这样靠谱吗

网友D:
无 BEC 电调的红线不可以挑起来,因为电调的处理器也要吃电...

好盈的我没用过,但卡斯特的 HV 系列挑红线会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 BEC 电调的红线不可以挑起来,因为电调的处理器也要吃电...

好盈的我没用过,但卡斯特的 HV 系列挑红 ...

现在改方案了,电调线改到接收机上,不插kbar了,kbar的RXB只接2s电池。

网友:
好盈只要电调的信号线插接收机就行,只有这个通道供电就把电调的正负挑出来换成2s的正负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电调线插到接收机,然后同时接收机,kbar供电。kbar的RXB只供电,这样靠谱吗

安全性木桶原理取决于最差的那个接机

网友E:
kbar通电就行了。接收用不了多少电,s.bus供就行了。
都用200a电调了,玩这么大的飞机了,怎么感觉基础知识不行呀,没人带吗?
注意安全哦。
kbar上接头,就是插线的地方用热熔胶打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个好盈ubec就行了

14s 10a的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kbar通电就行了。接收用不了多少电,s.bus供就行了。
都用200a电调了,玩这么大的飞机了,怎么感觉基础知识 ...

单飞哦,第一次用这种单独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