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北极熊打印机,远程解除回抽的问题

楼主(2022-11-07):
我的打印机是北极熊,远程挤出机。
以前一直是打印的,花屏模式比较多,回抽功能基本处于关闭状态,所以也没有太关注这个问题打印的整机效果还算可以的,基本上可以做到不打磨,直接装配。

最近开始打印一些小件,突然发现回抽的地方会造成一个凹坑,我把回抽距离1mm到10mm、速度从10到100,全跨度调了一个遍,最后发现无论使用什么参数问题都依旧,如下图

最后找原因,发现问题并不是出在回抽本身,还是回抽的时候喷头离开模型表面,大概有零点几秒的时间,喷头仍然与模型接触,喷头的温度融化了模型表面的材料导致一个熔池,这个溶池导致零件的轮廓变形。
  所以现在想请问一下各位模友,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是调效可以让回抽的时候喷头离开模型表面,打印结束之后立马离开,在移动中回抽,因为在模型内部的时候其实可以不回抽,只在模型外架空的时候才会抽。

网友(2022-12-22):
使用进程挤料头
肯有改善,或提高冷却风扇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