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X380与XL380的零件通用问题

楼主(2022-11-08):
本人入手了富丽的X380,想咨询下各位大佬,富丽X380与XL380的大奖夹是否通用,因为冰人出了个XL380的金属桨夹,如果通用的话,那么富丽的X380就也能换成金属桨夹了。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你问到敏感问题了,私下了解就行,其实配件价格相差不大吧,我现在是全面更新450的旋翼头,全部换成XL380的头,470已经换完,现在到450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问到敏感问题了,私下了解就行,其实配件价格相差不大吧,我现在是全面更新450的旋翼头,全部换成XL380的 ...

xl380的头怎么装到450上,轴的直径不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l380的头怎么装到450上,轴的直径不同啊。

加一小段内径5mm/外径6MM的空心轴自己打个孔就行了,我已经买了两根这种空心轴,需要自己加工一下,定做也可以,要100多可以做50个

网友:
终极目标打造380小油兔

网友:
变轴径我玩的很溜,这个就是上段是4MM ,下段时3MM

网友:
我有自己的意识以来最崇尚的三句话:生命在于运动/DIY/work hard play hard

网友C:
不同机都能换,换轴承,加加垫片啥的,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一小段内径5mm/外径6MM的空心轴自己打个孔就行了,我已经买了两根这种空心轴,需要自己加工一下,定做 ...

明白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同机都能换,换轴承,加加垫片啥的,不难

加在上段加轴套是代价最小最容易实现的,要用比较长的轴,我对比了一下,有副翼450的上部跟XL380原装机架的主轴上部长度基本一致,如果要全换6MM主轴那得套用470轴传版本的大小齿轮总成才行,新买得一两百

网友:
我曾经收到一个450鸡架是用6*11*5轴承的,查了下好像是非常规轴承,某宝搜了半天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在上段加轴套是代价最小最容易实现的,要用比较长的轴,我对比了一下,有副翼450的上部跟XL380原装机架 ...

不用这么贵,换飞越的470中联便宜又好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26833

楼主:
买了回来实测,大桨夹完美通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了回来实测,大桨夹完美通用。

冰人的380桨夹吗?桨夹臂尺寸规格是否一样,对螺距有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冰人的380桨夹吗?桨夹臂尺寸规格是否一样,对螺距有没影响?

买的冰人的,桨夹摇臂长度一样。

网友E(2023-01-23):
引用 网友A:
你问到敏感问题了,私下了解就行,其实配件价格相差不大吧,我现在是全面更新450的旋翼头,全部换成XL380的 ...

跟你探讨一个问题,你有多架470和小罗380那么问题来了,470的相位臂能装到小罗380上吗?因为470有金属相位臂,小罗380是塑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你探讨一个问题,你有多架470和小罗380那么问题来了,470的相位臂能装到小罗380上吗?因为470有金属相 ...

没试过,我是整个旋翼头搬过来的,只是换了十字盘外盘的三个球头,换成470的,小兔子的塑料相位臂就够棒了,没必要换金属的,470的旋翼头除了用原装件,副厂件没法用精度很差,我以前一直调不好,后来收了台带原装的旋翼头,没有机身抖动问题了,之前的都有怎么调都调不好,所以全换了小罗380的旋翼头,现在的小油机也全换了小兔子旋翼头,炸不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跟你探讨一个问题,你有多架470和小罗380那么问题来了,470的相位臂能装到小罗380上吗?因为470有金属相 ...

两者的球头尺寸不一样,小罗380的球头是同级别机型里面最小的,如果只更换相位臂,那比较麻烦,球头也要更换,但这种更换只能是单向的,因为小罗380的球头比较长,470十字盘用了会干涉,小罗380的相位臂真的很棒了,没必要换,不过我没试过暴力3D炸鸡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者的球头尺寸不一样,小罗380的球头是同级别机型里面最小的,如果只更换相位臂,那比较麻烦,球头也要 ...

好的多谢咯

网友:
你问冰老板不就知道了吗,人家设计这个的会心里没数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的冰人的,桨夹摇臂长度一样。

楼主,冰人的兔子380大桨夹的桨夹摇臂好像没有单独卖吧?那不是一次性吗?
已经买了,摇臂有单独卖的,长度要多一点,和X380完美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冰人的兔子380大桨夹的桨夹摇臂好像没有单独卖吧?那不是一次性吗?

兔子380的大桨夹质量都够好了也不算贵,金属的就没啥必要了吧,如果达到把塑料大桨夹炸断的炸鸡程度,我估计金属的也炸变形了,之前我470一直调不好,原来是金属大桨夹的原因,看起来还是新的,但震动就是调不好,换了塑料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