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UnA6充电器误接24v电源烧了

楼主(2022-11-08):
厂子都没了,这种情况可以自行修复吗?有没有懂的大哥指点一下

网友A:
什么情况都能修好,关键是您自己肯定不会修啊,所以建议扔了换个新的吧,买配件和工具的钱也够买个充电器了

网友:
买一个二手的 好过修

网友B:
得打开看看烧到什么程度了。一般就是电路板那有输入端的稳压部分。如果板子都烧糊了就不值当修了。如果只是稳压电路那一部分坏了,大概也就几块钱成本买件换上就行。得测。

网友:
厂子什么时候倒闭的呀,我也有一个老版A6用了差不多10年了

网友C:
谁说厂子没有了?只不过不出货而已,售后还是有的。

网友:
50收,哈哈。看电路设计,过压一般不会烧坏控制部分,能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都能修好,关键是您自己肯定不会修啊,所以建议扔了换个新的吧,买配件和工具的钱也够买个充电器了

电工工具齐全,就是他这个电路我看不懂不知道怎么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打开看看烧到什么程度了。一般就是电路板那有输入端的稳压部分。如果板子都烧糊了就不值当修了。如果只是 ...

板子没有冒烟也没有糊味,只是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说厂子没有了?只不过不出货而已,售后还是有的。

之前不知道是在哪看别人说厂子没了,请问有售后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D:
咸鱼有维修贴子。楼主可以去看看。或者自己拆开看看。更换烧糊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有维修贴子。楼主可以去看看。或者自己拆开看看。更换烧糊的零件。

主要是拆开之后没看见有哪个元件糊了,也没有糊味

网友:
找售后吧!厂家没黄!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没有冒烟也没有糊味,只是不亮了

要打开看内部的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拆开之后没看见有哪个元件糊了,也没有糊味

如果没有明显灼烧痕迹,维修就相对简单。找稳压芯片,一般是3个脚对面1个脚,靠近电源输入端。附近有电容和电阻。找个懂电子的帮测下。换不超过3个件估计就解决了。一般首先是电阻或者电容击穿,其次是稳压芯片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明显灼烧痕迹,维修就相对简单。找稳压芯片,一般是3个脚对面1个脚,靠近电源输入端。附近有电容 ...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板子打开拍高清图可以发上来,懂维修的指点下你估计能修起来。

网友:
10有八九cpu烧了,我也烧过一个,

网友(2023-09-14):
修好了吗?

网友(2024-10-30):
输入电压幅度能放宽些就是台完美充电器了

网友E:
闲鱼 很多 修 a6的。正常不会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