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evo7怎么玩模拟器。插上一点反应也没有

楼主(2022-11-08):
(图片)

楼主:
哪位老鸟知道怎么设置的?求请教

网友A:
得安装一个车船模拟器控制台,一个方块里面小飞机图标的软件,不大,然后打开后左键单击下边栏里图标,选择模拟软件,大概这样,买模拟器带这玩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安装一个车船模拟器控制台,一个方块里面小飞机图标的软件,不大,然后打开后左键单击下边栏里图标,选择 ...

控制台安装了,模拟器也安装了

网友:
换个遥控器试试,确定故障范围。
个人经验,大部分都是加密狗驱动,品种,设置原因。

网友:
d7是可以玩模拟器的,好像需要在凤凰里建一个虚拟模拟器。太久远了,想不起来了。

网友:
具体什么问题。我用的华科尔

网友:
你试试其他软件。如果凤凰不识别,可能是加密狗的支持问题。也可以问问卖家。

网友:
装一个飞鹰控制台吧,卖家应该有下载方式,我都忘记咋下载的了

网友:
借楼主平台请教个问题: 想用这个DEVO 7 遥控器配置一个固定翼飞机,本人小白,啥也不懂,就是想玩儿。请各位大神指导如何操作,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