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遥控器电源3个电芯电压不一样。怎么办?

楼主(2022-11-08):
遥控器用的是 3s 电池
电池没电了,我用显示电压的测了一下,发现
一个是 3.0  一个是3.4  一个是 2.7
这是怎么回事?

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这都过放了。。。。。

网友:
平衡充冲一下继续用问题不大。

楼主:
我接上b6充电,刚开始充,我就看了一下它显示的电压,两个是3.5  一个是3.8
bb响上显示的不准吗

网友A:
有的BB响显示不准,你用万用表每一片的电压,就知道和BB响的差值就有数了。

网友B:
电池没电时,内阻会变大,压差也会变大,充电后就差不多了。

网友:
因为你不是放在飞机上用,控用电流小,所以问题不大。后期不要过放,要不电池很快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BB响显示不准,你用万用表每一片的电压,就知道和BB响的差值就有数了。

这种怎么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电时,内阻会变大,压差也会变大,充电后就差不多了。

嗯,充电中  慢慢就差不多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