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玩航模多年来损坏的舵机有多少

楼主(2022-11-08):
    不含更换了N多次在舵机齿轮,损坏了二十余个舵机 ,损坏的主要原因是 电机磨损短路,致使驱动也损坏了。

不知道大家的舵机损坏了多少?

网友:
要不咱买点金属齿的呢?不差这几克重量

网友:
很勤勉啊!!!!

网友:
deko GDW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嘛

网友:
的确是啊,我玩航模12年,也几十个坏舵机,检查结果大部分和楼主一样。
不过把电机整流子擦洗,或换或修驱动板,修好了一些,可以低价值的模型上凑合用。

网友A:
基本上都是着陆不当打齿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都是着陆不当打齿损坏。

  同感  故 舵机应尽量安装在机翼上表面为好

网友:
你要是常年玩PNP,那更多,我手里70涵道十几个闲置,80涵道8个闲置,舵机一整箱……90涵道往上的卖掉了,为了消耗他们准备搞个B52轰炸机玩玩

网友B:
我金属的没坏的,猎鹰王20一个

网友:
还是金属的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金属的没坏的,猎鹰王20一个

     金属的也坏了  你看:

楼主:
   金属的也坏了  难道俺买的是次品 你看楼上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金属的也坏了  难道俺买的是次品 你看楼上图片。

,你买正经品牌的金属的,这玩意是给玩具用的,不要买辉盛舵机,那玩意冬天从屋里拿出去都会自动偏转

网友C:
诶,好的舵机都是有质保的啊,acc家买的kingmax坏了是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诶,好的舵机都是有质保的啊,acc家买的kingmax坏了是换新的

用了几年的坏了还能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几年的坏了还能换吗?

呃,反正我那个烧了的,就是不到一年,ACC爽快换新了,你要不买之前先问一下他

网友D:
银燕舵机不错,也有金属齿轮的,不过还是塑料的好用还便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银燕舵机不错,也有金属齿轮的,不过还是塑料的好用还便宜。

银燕舵机?算了吧,金属的38一个,塑料的和别家金属一个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银燕舵机?算了吧,金属的38一个,塑料的和别家金属一个价

请教个问题,涂装飞机,刷丙烯颜料之前,需要擦epo泡沫表面的脱模剂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教个问题,涂装飞机,刷丙烯颜料之前,需要擦epo泡沫表面的脱模剂吗?

要,刷了漆附着力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刷了漆附着力好

用什么擦脱模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个问题,涂装飞机,刷丙烯颜料之前,需要擦epo泡沫表面的脱模剂吗?

肥皂水多洗洗

网友F:
哦,你用肥皂水洗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哦,你用肥皂水洗过?

早期玩白板就这么干

网友G(2023-01-13):
咸鱼上有19一个的银燕金属,标称正品,买了10个,但细看质量感觉稍微有点粗糙,和盒装正品不一样。实测确实有问题,多个都抖动,建议不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咸鱼上有19一个的银燕金属,标称正品,买了10个,但细看质量感觉稍微有点粗糙,和盒装正品不一样

  有寿命的  除了齿轮碰坏外 损坏较多的是舵机里的电机  电刷磨损造成的接触不良和短路  短路后又易造成驱动电路的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