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楼主(2022-11-09):
请问是有副翼舵机全插k8稳,还是无副翼用六轴的MB稳

网友A:
还在问这些问题的,两者都不用考虑,买个K110先练手。有副翼不是有问题,而是炸鸡修机比较麻烦,如果有足够的耐心和学习热情,是可以飞的,500就能收到一台整机450的,如果能买得起MB的套机,那当然是MB好了,但要想好,机子炸一炮以后如果不想玩了只能半价抛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在问这些问题的,两者都不用考虑,买个K110先练手。有副翼不是有问题,而是炸鸡修机比较麻烦,如果有足够 ...

现在已经收不到了,直升机的配件全面涨价,前两年买两三百的空机现在起码5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已经收不到了,直升机的配件全面涨价,前两年买两三百的空机现在起码500+

二手市场还是可以买到的,不过五星航模那个黑鹰电动450有副翼空机上个月也卖完了,我只买了两台,这个花100买个飞越的旋翼头就可以变成无福翼了,马达电调这些都很便宜,舵机就尾舵要花点钱,十字盘用EMAX,不过这个操作只满足装机和悬停的快乐,倒飞翻滚也没问题,不满足暴力3D飞行的,要飞行3D爆飞快乐的,还是得X 360+deko之类的

网友:
模拟器练好了都稳  不练模拟器 700都是秒炸

楼主:
老哥们,你们说的都对,但我是做fpv载机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们,你们说的都对,但我是做fpv载机用啊

做FPV只有无副翼了,不可能用有副翼机的,除非你的操控是高手中的高手,直升机不用自稳第一视角飞绝对是高手,直升机不用自稳还用有副翼进行第一视角飞那是顶尖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