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电池是彻底堕落了

楼主(2022-11-09):
新买没飞几次的,总觉得无力疲软,上手段一比较,妈呀。最稳妥的还是用原装的。

网友A:
我手里也有蓝色的,刚开始挺猛,但是很快就内阻变得特别大放电不稳定。现在悬停都不行了。

网友B:
原装的/K110了很给力,上2S用M1电池一了百了

网友C:
新款蓝go比最早的变厚了,我测试了接灯泡做负载,老款比新款压降小0.08,何况还是老化的,原厂确实不错只是容量稍小因为找不到好电池所以我把110出掉了,第一台真正意义的六通道

网友:
蓝色感觉不咋的  没玩多久就没劲了

网友D:
80油门巡航马马虎虎。。。我都不翻,怕翻不过来。。。有一次翻没翻过来,旋翼头着地,那次炸狠了,第一次换零件。。。

网友E:
左下角这个电池,2年前买过几个,现在只能给固定翼用,上个月又买了几个,新的还不错,不知道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也有蓝色的,刚开始挺猛,但是很快就内阻变得特别大放电不稳定。现在悬停都不行了。

大电流下只有不到二十毫安时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的/K110了很给力,上2S用M1电池一了百了

直接上2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款蓝go比最早的变厚了,我测试了接灯泡做负载,老款比新款压降小0.08,何况还是老化的,原厂确实不错只是 ...

五年前的老款Goo很不错,至今坚挺,怀疑现在的是冒牌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80油门巡航马马虎虎。。。我都不翻,怕翻不过来。。。有一次翻没翻过来,旋翼头着地,那次炸狠了,第一次换 ...

不要翻,扛不住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左下角这个电池,2年前买过几个,现在只能给固定翼用,上个月又买了几个,新的还不错,不知道能用多久

刚扔了一批六块,实在太差

网友B:
都是老手了,买个新版的110S鸡架换2克的dsp舵机炸不坏,速度和K120舵机一样快,闲鱼现在还有,9。8一个,自己改下1。25头,电机可以买个穿越机的2S KV8000左右的1103或1104,电调用K120的电调板,这样机子就完美了,当然,你如果有K120鸡架那就更好了,K110确实不适合老手经常飞,舵机损耗快,炸了也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扔了一批六块,实在太差

其实放电不好的,改成控电也挺好的。能塞进电池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老手了,买个新版的110S鸡架换2克的dsp舵机炸不坏,速度和K120舵机一样快,闲鱼现在还有,9。8一个,自 ...

有一架一个舵机扫了齿的110,打算直接上2S试试

网友:
直接上不烧主板也烧舵机,而且马达KV不对,尾马达电压不对,一个电下来全OVER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五年前的老款Goo很不错,至今坚挺,怀疑现在的是冒牌货

和前辈当年评测的确实不一样啦,只是还用你的帖子在宣传

网友:
蓝色电池垃圾  没几个起落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前辈当年评测的确实不一样啦,只是还用你的帖子在宣传

当年……很沧桑啊听起来。现在的Goo大电流下只有二十毫安时左右的容量。说是大电流其实5A只是刚够翻

网友:
我已经开始买电芯自己组装了,为了自己搞还买了个内阻测试仪如果成功我会回来谈感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