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在公园捡到个小孩子玩具

楼主(2022-11-09):
出门在公园捡到个小孩子玩具。发现螺丝生锈严重,应该是掉了有一段时间了,
拆开发现是这种板子,有不有改装过得大佬,如何把FS9通得接收机搞到上去。

网友:
这种玩具自己改没意义

网友:
这个应该是pdd那种玩具,说实话不值得修,花百十块弄好也没啥意思,刚淘宝搜了一下,你要想修的话买这个应该可以,主控板加遥控器一体90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1274w.1.0.0.f300545376finy&id=676219754215&ns=1&abbucket=7#detail

网友:
看着是有刷马达的吧。百十块的玩具。

网友:
用处不大

网友:
不用折腾了本来就百十块钱的东西,如果非要玩的话可以买一个那种遥控和配套主板换一下

网友:
电机都是有刷的,改这个有什么意义?把零件拆下来兴许还有用,比如电机

网友:
毫无用处,修理成本远高于买个同样的机机。

网友:
以为是捡到一个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