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10多年前的250直机

楼主(2022-11-09):
该飞机挂墙多年,本已全是灰,之前本想让飞机动一动,以免放坏了,结果拿下来发现球头扣的螺纹处基本都裂开了。本以为悬停力量不大,强行起飞,结果球头扣脱开炸了。

因为还有些库存零件,而且这是我仅存的一台轴传机了,所以决定修复该飞机,花了一晚上,让每个金属件都擦得亮亮的,用掉了最后一条备用主轴(好像已经买不到配件了),螺丝和主要轴承也全部换新。所有的舵机线电调线等,都剪去了多于长度,并针对部分细节做了一些修改。电调之前备了一个好盈V4 25A,正好换上。希望这个飞机能再活10年。此次维修以后,主轴,螺丝,球头扣已经用尽,以后再炸只能拆另外一台皮传机的零件了。

本来剩余球头扣刚好够跟换全机,但是为了拧拉杆的时候避免球头扣过度受力又破掉,于是给丝杆加热了再拧进去,结果第一个没控制好温度,烫坏了一个,所以在原来的球头扣里面找了一个坏的不是很严重的,自己车了一个金属环,套了上去,装到尾舵机处将就用了。

尾舵机垫高之前没条件的时候直接用的舵机臂,现在有工具了,自己做了两个垫高的金属零件,好看多了。

好盈这个25A电调,电容刚好比上半机身的宽度窄一点,装上位置刚好,但是出线的地方要经过齿轮上方,为了避免齿轮磨到电调线,用铝合金片做了一个挡板,隔开电机齿

黑色尾管没有备用零件了,只能继续用现在的,但是两头之前夹紧的地方已经变形凹陷了,为了能够稳固,自己车了两个金属环,做内衬,尾管两端各一个,把变形的地方撑回来

然后是电机齿,电机齿上面的几米螺丝有点磨大盘齿的下边缘,于是把电机齿车掉了大约1.5MM

最后飞机已试飞,状态完美,感觉有些许震动,回头给大小桨做个配平。

网友:
这机我也有一台,前几年收的,看我这图片,躺着那台就是,本来地平线那个250马达用在这台机是很合适的,但那个马达自带的是模数0.5的而且出轴是变化轴,直接断掉了改装的可能性,我还有十几套mystery全仿亚拓的皮传空机不过是有副翼的,同期进行的工程太多,没心思搞250了,等我把这波450工程搞好回头搞它

网友A:
250 绝版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0 绝版机

想拆这个机我都找不到合适的螺丝刀,以前有过,不知道扔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拆这个机我都找不到合适的螺丝刀,以前有过,不知道扔哪了

修手机的螺丝刀,有几个刀头可以换的那种

网友:
楼主这机床很厉害。

网友C:
赞一个,这样看飞机不显小,倒显得k8好大

网友:
加工机械比直机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这样看飞机不显小,倒显得k8好大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镜头拉近以后,大机有的机械结构,他都有,就显得大了

网友:
好精致的小玩意,可惜配件不容易买,收藏吧

网友:
手里一架天龙250皮传,原设计是无副翼,奈何震动大一直调不好,后改有副翼,爽飞了几个起落就一直吃灰了

网友D:
亚拓这250当时买来最大的缺点就是扣不上头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亚拓这250当时买来最大的缺点就是扣不上头罩……

楼主这个是天富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