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时check main port是什么错误

楼主(2022-11-10):
b6 mini充电器,给3s电池充电时,有时会出现 这个错误。
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
检查一下接口有没有虚连

网友:
我遇到过偶尔会断开连接的情况,后来换了个插头就好了

网友:
输出口虚接了。看看是不是电路板上焊盘松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