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仪一键救机问题

楼主(2022-11-10):
升级过救机功能后如何设置此功能5.0版本

网友:
我有一枚5。0但没有救机,也不理解救机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先升级到最新版本,好像是5.22吧,然后设置就好,用软件设置,简单的一逼

网友:
小心测试!论坛有一篇贴MB救机救成,大桨旋翼面垂直于地面弹射般“救”出去了,当然他不在救机的路线上所以还能活着发了一篇贴

网友A:
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的设置是sh开关,3d救机模式,通过end print控制感度,感度大约是h灯,开到m灯纠正太硬了,直接打尾管了。
初步设置可以不用螺距补偿,下步再测试螺距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的设置是sh开关,3d救机模式,通过end print控制感度,感度大约是h灯,开到m灯纠正太 ...

高度具体怎么设置呢,L,M选项都没说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的设置是sh开关,3d救机模式,通过end print控制感度,感度大约是h灯,开到m灯纠正太 ...

感度具体怎么设置呢,L和M选项里面都没搞搞明白设置方法

网友:
已经告诉你了,用电脑软件设置,还用灯,用灯不准的,你用过电脑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度具体怎么设置呢,L和M选项里面都没搞搞明白设置方法

我改天 写个教程,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是打开3d救机,不带螺距。
今天测试了一下带螺距的,也不错。

楼主:
等待大神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天 写个教程,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是打开3d救机,不带螺距。
今天测试了一下带螺距的,也不错。

还有就是救机后只能是倒飞状态吗

楼主:
我用的GTZ5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救机后只能是倒飞状态吗

开3d救机他会判断姿态来决定正飞还是倒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3d救机他会判断姿态来决定正飞还是倒飞,

好的我试试

网友C:
简单,遥控器7通道给定一个开关,然后陀螺里面选择一种救机模式,拨动开关就可以救机。救机的感度以7通道的值来衡量

网友B:
依然有个问题,3d救机模式是正飞正救,倒飞倒救。如果想任何情况下都救成正飞姿态应该选哪个救机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遥控器7通道给定一个开关,然后陀螺里面选择一种救机模式,拨动开关就可以救机。救机的感度以7通道的 ...

为什么我的陀螺救机后飞机会向左前方跑,还的用遥杆压着不然自己就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救机后只能是倒飞状态吗

好几种救机模式 模式不同 救机的情况也不同 我都用过 最后选择了捷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依然有个问题,3d救机模式是正飞正救,倒飞倒救。如果想任何情况下都救成正飞姿态应该选哪个救机模式呢

正常模式 (救援)

网友(2023-03-29):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陀螺救机后飞机会向左前方跑,还的用遥杆压着不然自己就跑了

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陀螺在上电自检的时候可能没有水平放置在地面。另外这个救机只是一个辅助,有一定概率的救机变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