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油针压片在哪能配上?

楼主(2022-11-11):
    大家好,我手上的JBA46级甲醇发动机有段时间没用了,今天拿出来调试的时候,主油针在发动机的震动下不停的松动,才发现这个压片不见了, 想问问大家,这个咋哪可以配上这个零件,或者在某宝怎么搜索才能才能找到这个零件,或者是这款发动机上就没有这个零件 ??谢谢

网友A:
实在不行套一节粗一点的硅胶管。

网友:
这个甲醇机都有的。
收一个二手的化油器,拆下来用。或者自己做一个

网友:
去咸鱼看看,实在不行就买一台2手发动就不就有了

网友:
JBA发动机好像不好调吧

网友:
套个硅胶管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我都这样用  很好用

网友:
闲鱼上找雷虎发动机化油器配件看能不能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行套一节粗一点的硅胶管。

这个办法好,我找找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