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T1垂直起降问题多

楼主(2022-11-11):
首先还是老话设计不合理,还说是赖摔,稍微碰撞一下四分五裂,水平尾翼真是奇葩设计,就用一颗螺丝小螺丝固定,还有就是尾管中间打控强度就没有了,一摔就断,我用司南飞控666价格这款,前几天飞上天没啥问题,昨天我把翅膀两颗灯接上去,今天上天飞机两次出现抖动无法控制飞机导致炸鸡,不晓得是不是飞控供电不足导致

网友A:
刚入手T1,有点怕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1这机子起点很高 上限很低 特别是灰色这个 发泡率太低 太重了.去年双12首发我买了两个 回来连夜把垂起结构 ...

以后看来垂起还是少用,就当固定翼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入手T1,有点怕怕了

欢迎欢迎期待你的炸鸡感受

网友C:
问问身边谁手里有打印机,多打一些备用件留着备用,T站上有人分享图纸,有些位置还能在图纸基础上加厚加强一点,就是会更重一点。优点是不用担心配件损坏,我机身上换了很多黄色打印件,还更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问身边谁手里有打印机,多打一些备用件留着备用,T站上有人分享图纸,有些位置还能在图纸基础上加厚加强 ...

哇塞,这个可以有,只是这个打印机估计都没得吧,刺客配件太贵了简直离谱贵得

网友D(2023-01-19):
垂起套件赶上一套侠客800了,我自己打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垂起套件赶上一套侠客800了,我自己打自己改

这个配件太贵,不划算,早晓得不买啦

网友:
请问下灯是怎么接的

网友E(2023-03-02):
最近垂起飞着还行,就是天上一直打副翼不动的话会有那种濒临炸鸡的感觉,可能某参数不合适。

话说你的尾管竟然是碳管哦,我用的还是铝管,这管有点短,可以用450直升机尾管截短适当加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垂起飞着还行,就是天上一直打副翼不动的话会有那种濒临炸鸡的感觉,可能某参数不合适。

话说你的尾 ...

碳纤维其实不结实,还没铝管昵,你的什么情况,打副翼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