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插头的问题,到底什么情况用什么插头?

楼主(2022-11-11):
常见的有1.25的,还有ph2.0,还有xh2.54的,再大的就不说了。
这些平时都有用过,
到底应该什么情况用什么插头呢?
这个有什么规律或者什么讲究么?
还是以什么规则?

网友:
1.25/1.5和ph2.0多见在飞控插接件,微型小飞机的舵机插头,ph2.0还可以做微型机的动力电池插头,杜邦插头在模型上用的最多是舵机电调插头,xh2.54和舵机插头差不多,耐电流和体积稍大,一般用在电池平衡头,还有朗宇m1这类2s小机的动力电池插头,朗宇m2和2寸以下穿越机动力电池适合xt30插头,因为体积比较小,xt60是最常见的动力电池插头,rc车和大飞机用的比较多,以直升机来说xt60适合250级-380级使用,还有一个jst插头导电能力接近ph2.0,常见在遥控电池插头,这些插头体积和导电能力不同,适用于不同设备

楼主:
xt30,60,90,jst都不用说,谁都知道怎么用,
我就想知道三个小的,难道是看心情?

网友A:
引用 楼主:
xt30,60,90,jst都不用说,谁都知道怎么用,
我就想知道三个小的,难道是看心情?

我描述的还不够清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描述的还不够清楚吗

够清楚  哈哈     我理解为   254 跟杜邦头通用,    2.0 多作为 电力接插     125 是   板件之间接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