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 动力不足问题

楼主(2022-11-11):
妙600 电机天蝎星4035 560KV 电调好盈130A 电池12S 图中的 起飞重量3700克 90%油门大概2750转 是什么问题 瓶颈在哪 求解答

网友A:
600 搭 4035 太重,空有扭力,浮力跟不上增加的重量,飞起来就是重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 搭 4035 太重,空有扭力,浮力跟不上增加的重量,飞起来就是重手...

4035电机很重吗? 我起飞重量挺轻的呀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会不会是你转速有问题,实际可能不是2750,有条件用测速仪测一下,或者用凤凰电调记录仪看看。

网友B:
齿比多少?600级标准转速是2400合适的,太高飞机容易承受不住,太高反而扭力不足导致容易掉动力
560kv的话,一般用11/106t的齿比,3300mah电池飞都可以
4035在600级上面不重的,你600级起飞重量才3700g。
所以推荐降低齿比,考虑2400转速,油门值在80-85是最好的,电池2600-3300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比多少?600级标准转速是2400合适的,太高飞机容易承受不住,太高反而扭力不足导致容易掉动力
560kv的话 ...

主齿轮:106T  马达齿轮:12T 齿轮传动比:8.83 就是原机默认的齿比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转速太高反而不好 大螺距会导致掉转 我特意用的2600mah的电池就是为了偷轻 当然了 电池仓本身也不大
原来我的想法错了 并不是转速越高越好 我看您的帖子对妙600很有研究 以后有不懂的 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齿轮:106T  马达齿轮:12T 齿轮传动比:8.83 就是原机默认的齿比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转速太高反而不好  ...

其实还好hhhh,齿比大反而是扭力大,另外你如果转速太快动量也会越大,炸鸡相对来说会越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还好hhhh,齿比大反而是扭力大,另外你如果转速太快动量也会越大,炸鸡相对来说会越惨

我这杂牌电池可能不太行 说是80C的 我感觉没有 有没有好点放电的电池推荐

网友C:
你的描述很不清晰
1、2750转速是如何获知的?
2、如果真是2750 妙600很容易散架的 600的飞机这个转速真的会上天

网友:
感觉你转速不准,600一般2200转飞足够,2400暴力飞不过妙那强度够呛,2750妙那塑料机应该散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描述很不清晰
1、2750转速是如何获知的?
2、如果真是2750 妙600很容易散架的 600的飞机这个转速真的会 ...

好盈电调能看出50%油门电机转速 根据转速 算出来的 有可能不准 但听声音转速挺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035电机很重吗? 我起飞重量挺轻的呀 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600 3700克不算轻了吧...
600 搭 4035 很久已经就试过了,感想如上述

网友B:
我看了下其他飞机的情况,巨妖 580和RAW580,1760和1740g重量,整体配下来基本也是3600g重量 12s 3200富丽电池参考
OXY 5用600桨,4225/4035配下来也要3400-3500g
亚拓650x是3300g空机不带电池,换算成6000级轻最多150g,带电池都有4-4.2kg了
亚拓550x是2590g(6s),改12s差不多重150g空机。加电池差不多3600-3700g
基本这些600级动力都还行,600级动力我一般是根据重量来,3500g以下用12s 4025,3500g-4200g用4225/4035,4035会比4025重100g,但是相对扭力的提升那可是接近1.5倍的,反而不会动力不足。我怀疑还是你转速设置有问题,基本目前的机子,超转速一部分不会解体(毕竟横轴还是很强的),但是声音会很夸张(会变得比平时大很多倍)。
反正应该是齿比,我算了12t就是比11t高很多,12t算下来是:(12t*4.05v*12s*560/106)*90%=2772,基本就是2750的情况
而11的话,算下来是:(11t*4.05v*12s*560/106)*85%=2400,这样就比较合理了
所以推荐换11t齿,油门大概在85最高2400转,78油门在2200转,70.5油门在20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其他飞机的情况,巨妖 580和RAW580,1760和1740g重量,整体配下来基本也是3600g重量 12s 3200富丽 ...

感谢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齿比大了 虽然转速高但是扭力不足 会掉转。但是这也得根据个人习惯来。高转机对应螺距小也是可以的。还有2600电池比较小 放电能力也会低。它能有80c我倒立拉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杂牌电池可能不太行 说是80C的 我感觉没有 有没有好点放电的电池推荐

富力 缺点就是贵 其它全是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富力 缺点就是贵 其它全是优点

好 我去买

网友E:
600桨4025都够了,还有电池小了点吧?一般是两个3300。
两个2600很轻啊,加上4035这么大动力按理说应该非常猛。
就这还动力不足,可能齿比太大扭力不够,或者电池太辣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600桨4025都够了,还有电池小了点吧?一般是两个3300。
两个2600很轻啊,加上4035这么大动力按理说应该非 ...

我已经换成11T了 原来12T 还是没劲 等我在换电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