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完,这还算不算O艇

楼主(2022-11-12):
650的O艇,实际尾管伸出来就有750了,携带起来总感觉别扭。

加上自己也玩车,基本都是10车,本着节约成本零件通用的原则,电机都是3660,电池是5500mah,2S或3S。也许这个配置太重的关系吧,小艇起滑一直比较困难。

常规的O艇,重心应该在后面1/3左右,偏偏我又不喜欢,停水面时尾巴沉在水里,太难看啦。

低速舵效差,转不了弯,这在小河里玩很要命啊。

软轴?不喜欢……有现成的经验放着不用,就喜欢自己关门折腾。

所以就有了这个玩意。
通过齿轮传动降低轴角度。
利用艇的断阶处出轴,轴角度比较平,使艇能保留半浸桨的特性。
轴管长度不超出艇尾,缩短长度,方便携带。同时也可以中置船舵,甚至使用全浸船舵,有利于改善舵效。
桨的上方船壳有干涉,做水滴状修形。

下水测试,还是比较满意的,不喜欢的问题都解决了。能跑多快?我不知道,一个人玩,看个水花而已。

网友:
改成eco了建议全浸

网友:
这样改的声音怎么样?噪音不小吧

网友:
很实用的改进,期待视频

网友:
跑船视频上来看看

网友A:
这是RCF上发一遍,,又上5I粘贴一遍啊
既然改全浸,直接加大轴角就好了,,搞这么长轴,,又加齿轮又挖船底的,,保必呢
好好一条船壳,,就相当于折腾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RCF上发一遍,,又上5I粘贴一遍啊
既然改全浸,直接加大轴角就好了,,搞这么长轴,,又加齿轮又挖船 ...

轴角大的也玩过,速度一块就很跳,海豚跳那种,然后又不喜欢eco那种桨插水很深,不喜欢软轴。动动手也很快乐的嘛

网友:
跳是没调好而已,这样改有速度么?来个视频看看

网友(2022-12-30):
这已经是V艇全浸桨的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