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子调速器的30A 40A 到底什么概念,有无权威图解

楼主(2022-11-12):
航模无刷电子调速器,是根据电子调速器在航空模型上的应用而命名的。航空模型就是通过遥控对航模无刷电子调速器的控制以达到调整飞机的各种飞行姿势和动作。好盈电调
   有人提到30A是飞机的最大电流,这个是什么概念?无刷是三根电机线连接电调线,这个电流难道是一根的电流的有效值(或者峰值),因为每一根的电流应该是交流的。亦或如何计算这个值?

网友A:
我的理解是电调输入端持续电流,但不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电调输入端持续电流,但不专业。

三根线 这怎么讲

网友:
应该是输入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电调输入端持续电流,但不专业。

那就错了,点机在堵转的情况下,直流电流很小三相电流就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错了,点机在堵转的情况下,直流电流很小三相电流就很大

堵转不是我研究的,堵转电流肯定大,容易烧,我说的是正常情况下三根线的电流

网友C:
让无人机成为你的爱好——穿越机篇-4 基础知识(无刷电调) - 哔哩哔哩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2552431
这个讲得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无人机成为你的爱好——穿越机篇-4 基础知识(无刷电调) - 哔哩哔哩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 ...

谢谢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无人机成为你的爱好——穿越机篇-4 基础知识(无刷电调) - 哔哩哔哩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 ...

高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电调输入端持续电流,但不专业。

那三根输入电流这么简化好理解

楼主(2024-03-19):
电调DIY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错了,点机在堵转的情况下,直流电流很小三相电流就很大

相线电流瞬时能大于母线电流那是因为电容的存在,堵转时候母线电流小相线电流大?永动机吗?

网友(2025-01-24):
DIY能跑的简单    但是性能很好就有些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