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个海监船,麻烦大师们推荐下电装设备

楼主(2022-11-12):
画了一个海监船,麻烦大师们推荐下电装设备
艇长800mm,我想用双发设备,用双380有刷电机可以吗?用哪种的一拖二电调?用36mm全浸桨可以吗?
谢谢了!

楼主:
没有详细的图纸,比葫芦画瓢画的,不足的地方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A:
同等尺寸的蓝鸟游艇,双550电机,电调就随意了,我用的是好赢1060一拖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等尺寸的蓝鸟游艇,双550电机,电调就随意了,我用的是好赢1060一拖二

谢谢!还用做水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用做水冷吗?

我没做……慢跑用不着

网友B:
对速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我觉得380电机也是可以的,就是选额定电压是11.1v,转速12000转左右的380(390、395更好,扭矩更大),当然桨不能用36mm的,26-28mm为佳。我有一条恒龙3827的船壳(70x21cm),用的双发390(3S 12000转+28mm三叶桨),跑的也不错。5系列电机更没有问题了,手上有条三江的MK快艇(73cm长),一个550电机+36mm桨就能起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速度要求不是很高的话,我觉得380电机也是可以的,就是选额定电压是11.1v,转速12000转左右的380(390、3 ...

谢谢!对速度没有要求,主要是要求姿态,你的回复对我帮助很大,谢谢了

网友:
380 小了,上了500长,建议用550,或者无刷,现在无刷电机和电调价格也便宜了,50A双向无刷电调也才50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对速度没有要求,主要是要求姿态,你的回复对我帮助很大,谢谢了

多提一句,无刷也可以,只是无刷的低速性能比较差(说人话就是要么不转,要么疯转,线性明显不如有刷),当然你可以用霍尔传感器的无刷,不过一下就复杂了许多。我一直偏爱用有刷,主要是简单,给电就走,极端条件下一个开关即可控制,无刷必须加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提一句,无刷也可以,只是无刷的低速性能比较差(说人话就是要么不转,要么疯转,线性明显不如有刷), ...

是的,我以前做了一个小船,用的是2212 无刷,低速性能较差,要不不转,一转起来突然很快,船小又是单电机,船总是要侧倾一下,所以这次想用无刷双电机,设置了柔和启动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