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调试k8 通道的中点个行程都不对

楼主(2022-11-12):
如图,遥控摇杆在中点,k8通道不在中点,行程也不对,一边104多,一边96

网友:
这个就需要遥控器调整中心店和偏移

楼主:
遥控调了之后,上电舵机就往一侧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调了之后,上电舵机就往一侧偏

你是调了哪里?不会是用微调去改吧?

网友:
你找找视频吧,有详细的从头到尾的K8 调机完整视频的,按照里面走肯定都可以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调了哪里?不会是用微调去改吧?

控里面调微调弄的,不然调别的中立点改不过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里面调微调弄的,不然调别的中立点改不过去啊

控可以调节中立点的位置的。

网友:
为何不用SBUS信号呢?

网友:
用控里的辅助微调,调到陀螺全部显示为0

网友:
调机最好用电脑调,外场设置风格啊敏捷度不啊,尾巴什么得用蓝牙没关系。

网友B:
斜盘类型选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斜盘类型选对了吗?

选的没问题啊,又专门看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