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16iz与小黑羊连接问题

楼主(2022-11-13):
全网搜索,都是futaba用大黑羊的教程。现咨询futaba t16iz已通过
舵机
线连接小黑羊,成功供电。单击小黑羊背面按钮,也可以成功对频。但是在bate flight里面,接收机处,aux1到4有细微变动(大概2到3)。其他通道无反应。开源控中几点1500,可以再设最大最小行程。fubaba闭源控该如何设置?

楼主:
解决了,网上教程信号线是ppm,16iz不需要教练口。接最下面的口

网友A:
应该是插在教练口旁边紧挨着的那个口,我是16iz加小黑羊飞固定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