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你烧坏过几个电调?俺已经烧坏了十个。。。

楼主(2022-11-13):
严重的

最严重的

网友:
目测新西达电调

楼主:
      大半数是xxd的

网友:
电调外置,不要藏在机舱内。虽然不美观,但大大提高寿命。基本不怎么发热。

网友A:
黄皮,蓝皮都没几个好的,便宜没好货

网友B:
我寻思这都不值钱啊,你弄飞腾,说不定一个都不会烧

网友C:
是不是每烧一个电调就有一架迫降或坠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每烧一个电调就有一架迫降或坠毁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皮,蓝皮都没几个好的,便宜没好货

你说的对   入魔头几年用的便宜货  莫名奇妙在烧。后来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寻思这都不值钱啊,你弄飞腾,说不定一个都不会烧

这几年很少有烧毁的电调啦,因为现在用的有好盈的  有中特威的

楼主:
烧毁时不一定在空中 所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寻思这都不值钱啊,你弄飞腾,说不定一个都不会烧

现役电调已经达到20个了,足够使用的。如果以后在需要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谢谢你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役电调已经达到20个了,足够使用的。如果以后在需要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谢谢你啦。

唉,突然觉得我说话好像不太礼貌,要不留个地址,加个微信,我到时候有多的配件,就给你寄一些

网友:
燒電調,小事,我都記不起燒過多小個,由貴價到便宜,由普通沒牌子到名牌都燒過,當中有的是自已做錯燒掉,但有些不知道是何原因,飛幾個起落都沒有問題,換電再上,空中拉煙,電調掛了,換過電調又沒事再飛,還要是名牌貨.

网友:
多数烧电调是因为便宜的电调使用的是拆机管子,可靠性和一致性差得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