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提问固定翼遥控器左右手怎么选择,大部分人用的什么 ...
小白提问固定翼遥控器左右手怎么选择,大部分人用的什么手

楼主(2022-11-13):
小白提问固定翼
遥控器
左右手怎么选择,大部分人用的什么手

网友A:
无所谓,我反正左右手都能控制油门

网友B:
看你身边的大佬是什么手,建议更他们一样。如果方圆几十公里就你一人的话。就选美国手吧。我一开始是日本手,后来变成美国手。

网友C:
他们说直升机左手,固定翼右手。所以我从美国手改日本手了。

网友D:
无所谓,那种熟练了都可以成为高手!同意楼上,而且大部分遥控器(玩具遥控器)默认基本都是美国手,用左手油门还是方便些

网友E:
目前主流是美国手,新手入门比较方便,日本手的话,后期技术提高会更好一些。个人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右撇子,美国手右手是控制前后左右的,左手是控制油门和方向的,在刚入门的时候,对油门的精度要求不是那么高,你主要利用右手来控制飞机的前后左右,避免飞机炸鸡或者飞丢,所以美国手入门比较简单,但是在进阶阶段,很多动作对油门的控制要求较高,这个时候美国手的进阶反而会比较慢,因为大部分人的左手不是那么灵活。而日本手恰恰相反。

网友F:
有些人用左手油门是玩玩具飞机留下的后遗症,比如我自己
,我习惯了把油门和副翼放在一起,也不知道是什么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