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最近对无动力滑翔机有感

楼主(2022-11-13):
最近有点想玩无动力
滑翔机
。但没有头绪。问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资料参考一下的。是不是除了
电机
其它部件还是得装上。还有如何放上天。我打算用
无人机
吊上空中然后滑翔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呢?

网友A:
无动力飞机的电设一般只有舵机,接收机,外置bec(可选),高度计(可选)。有很多方式放上天,例如弹射,用另一架飞机牵引,像dlg一样甩上去。至于用无人机带上去,有人这么试过,把dlg用大疆吊上去,然后释放,也能飞。

网友B:
除了楼上说的,还有利用上升气流长时间滑翔的无动力飞机。
我们一般都是在山上,在有利地形和风向的基础上,可以长时间各种滑翔。。

网友C:
是你说的那个意思 你找一下DLG

网友D:
B站爱索模型有一期山坡滑翔机,三个人三种方案,很值得参考

网友E:
无动力的很多玩法
人肉的DLG HLG
牵引包括飞机牵引,人力牵引,绞盘车牵引
动力机背负分离
弹射
山坡
等等等等
看你飞行环境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