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牌子的刀粒?

楼主(2022-11-13):
感觉这个刀粒车45钢出来的比较光滑,但是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牌子

网友:
没有车床,表示羡慕

网友:
以后直接选贵的就行了

网友:
好象是铝用刀粒,不能车钢。

网友A:
咂啃成这样了?铝就用pcd,钢就用cbn,就不用管什么牌子了

网友:
小车床刚性不足,刀要快,看着像是铝用刀粒,车45号钢好些就是不耐用,车高强丝容易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咂啃成这样了?铝就用pcd,钢就用cbn,就不用管什么牌子了

用了cbn,果然45钢也闪闪发亮,多谢指点

网友:
有钱人呀,我都用二手刀片加工外圆,然后切断刀片用5元一片的。新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