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8FG升级固件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22-11-14):
想升级T8FG的5.0固件,按照教程,把SD卡插入遥控器电池仓的卡槽,开机就会提示格式化,然后再把格式化好的SD卡连接电脑,再把固件安装到SD卡上,再把SD卡装回遥控器,并把旁边的开关拨到左边,开机就提示更新固件的,现在问题是,我把SD卡插入遥控器,开机并无任何提示格式化,仿佛没有插卡一样开机了。换过几张SD卡了,有16g的,有32g的,都不行,遥控器卡槽也测试过是正常的,因为你把开关拨向左边,不插SD卡的情况下开机就提示卡槽空,插SD卡的情况下开机就提示SD卡格式错误(肯定错误,都没有被遥控器格式化过),所以卡槽是正常的,现在就是搞不懂,为什么插卡了,遥控器开机无任何格式化的提示,是否要按什么按钮开机才行?望有知道的朋友解答一下,谢谢。

已买小容量SD卡,解决,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已买小容量SD卡,解决,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已买小容量SD卡,解决,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已买小容量SD卡,解决,谢谢各位热心解答。

网友:
建议能用就别折腾了真的

网友:
卡片大小不能超過32M , 最好是16M的 , 太大會無法讀取

网友:
14SG用过4G卡升级,手上的8FG还没搞过
建议用2G的大品牌标准老卡,绝对能识别!

网友:
2G以上都识别不了。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兄弟热心回复,我买张2G卡来

网友:
插反了也會讀不到喔

网友:
升级后多了什么功能

网友(2023-01-12):
话说t8fg出生到现在有十几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