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mba f405可以定高飞行吗

楼主(2022-11-15):
我买的是mamba f405 mk2
它支持定高吗?
我想让它停在空中不动。

要怎么设置

网友:
定高应该是固件支持的吧。

网友:
看淘宝上的说明,mk2 没有气压计,不支持定高,mk3 mk4才有气压计

网友A:
无气压计只依靠GPS的飞控使用定高功能时会因GPS信号强弱及星数多寡等原因而让高度数据变化很大,这样高度控制就很不稳定了,而加了气压计后就会大大改善这种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气压计只依靠GPS的飞控使用定高功能时会因GPS信号强弱及星数多寡等原因而让高度数据变化很大,这样 ...

可以自己加个气压计吗?

网友:
飞穿越,干嘛定高?远航机才需要。远航也别折腾,要放飞好几架飞机才能领悟,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自己加个气压计吗?

因为气压计为一个很小的多引脚贴片元件,即使飞控预留有焊盘,你自己用热风枪焊接都有一定的难度,如无的话更难,所以自己加气压计难度系数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自己加个气压计吗?

也可以买外接的气压计模块

网友:
外接的气压计太麻烦,而且效果也不一定好,如果真的想要定高的话,不然重新买一台有定稿功能的。成品套件机还是不建议自己改飞控硬件,太麻烦,而且风险也大。

网友:
外接气压计注意不走串口,类似于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