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双摇杆控制问题

楼主(2022-11-16):
请问各位老大,市面上有没有坦克主板支持双摇杆分别控制两边履带的?我问了TK16 和伟恒的 都不行

网友A:
用双回中遥控器+接收机+电调+电机这个模式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双回中遥控器+接收机+电调+电机这个模式就可以

硬搭是可以, 关键是现成的坦克声组比较逼真,要是能用就省事不少呢

网友B:
恒龙带S的主板设置双流模式,遥控器摇杆炮管仰俯和方向左右调换接线,这样应该可以,不过双摇杆控制我觉得跑直线应该不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龙带S的主板设置双流模式,遥控器摇杆炮管仰俯和方向左右调换接线,这样应该可以,不过双摇杆控制我觉得 ...

用TK16 测试下可以了,换成双流模式,一个摇杆一个通道控制一个电机,模拟真二战坦克那样,摇杆设定几个挡位,等弄好我试试看, 速度慢点应该能走直线

网友B:
TK16没用过不知道线性怎么样,6.0S和6.1S用390电机线性还不错,希望你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TK16没用过不知道线性怎么样,6.0S和6.1S用390电机线性还不错,希望你能成功。

TK16线性混控比双流模式好一点。

网友C:
双摇杆玩起来很费劲的,本人已经试过
还是混控会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摇杆玩起来很费劲的,本人已经试过
还是混控会方便点

嗯, 我也在想,两边稍微有点速度差就不太好跑直线, 要是模拟真车, 设定几个档位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也在想,两边稍微有点速度差就不太好跑直线, 要是模拟真车, 设定几个档位会不会好点

档位要么控制齿比,要么限制电调输出,但是个人觉得没啥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