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发动机调整

楼主(2022-11-16):
各位大师,冬季来了。发动机遇到点问题,不知道大伙怎么解决的?
油针不调的时候,发动机容易熄火,经过比较是因为燃料太凉,打在火头上,温度逐渐下降,最后熄火了。于是把油针关小到贫油一些,低速运转没有问题,可是一推油门,油又跟不上,最后也熄火了。大家遇到过没有,怎么解决的?已经换了热性火头了。

网友A:
用火头稳压电源,1.4v点火后持续供电0.8v保持红热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火头稳压电源,1.4v点火后持续供电0.8v保持红热行不行

好像主意不错。

网友:
首先,外场
燃料储壶放在车内等温度适宜的环境,待飞行前再加入机载油箱;
如飞行间隙,飞手需要休息聊天,大机,应将机载油箱中剩余燃料抽回储壶,以免受凉;   条件容许或小机,飞机(或机身)直接放入车内等避寒...
总之,让燃料不要受凉...

此外:
常见的热火栓甲醇发动机,出厂时,缸盖与缸体间,标配密封垫2片,干嘛用?   其表是气密保障,其里是用于发动机压缩比的调整
一般来说:
炎热高温、高气压环境(低海拔区)、高含量硝基甲烷甲醇燃料,使用较低的压缩比,即:较多的缸垫(1~2片+);
低温寒冷、低气压环境(高原地区)、低或无硝基甲烷甲醇燃料,使用较高的压缩比,即:较少或无需缸垫(0~1片);
提示:  调整缸垫数量时,汽缸盖的拆解,尤其是安装,缸盖紧固螺丝一定要依对角交叉原则,分三次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外场:
燃料储壶放在车内等温度适宜的环境,待飞行前再加入机载油箱;
如飞行间隙,飞手需要休息聊 ...

感谢指导。
目前发动机不能减垫片了,原因可能是压缩过大,容易反转或烧火头。比出厂还垫多了几片。

网友:
气温多少度?应该不是os吧?